两片华硕主板P5G41T/M4N68T-MLE V2复位常亮直接秒!

楼主(2016-03-21):
第一片主板
华硕P5G41T

问题是复位常亮不跑马【也就是无复位来维修】
按照经验来修
问题在内存右上角得总线控制芯片转换出来地方得822也就是CPU跟内存之间一个6.3电容旁边

测量822一端是5.56另一端只有0.76这明显不对
转换出来应该再3.3左右
直接换掉822
问题搞好

能看到跑2A得字样
第二片是M4N68这个主板我想很多人没修好复位常亮得问题
这块主板很郁闷 有些说是桥有些说是时钟也有些是822
但是要看问题去
我是直接用排除方法来修

问题RTS电压偏低导致复位常亮
拿来直接上手修 徒弟还不会
也一旁边解说边教
测量各大电压都出来,信号也全
但是就是复位一直亮
测量开机正常 USB 阻值 内存阻值 CPU阻值
桥得阻值 都正常
直接查RTS电路
待机电压1.3V,。
问题看来再这里了
RTS【重启】一般待机2V到3V之间
这只有1.3V 查前序电压来源
跑线 不去看点位了 太麻烦了
表笔来跑线跑到一个1.4排阻是跟RTS电压相通 上电测试104排阻
一端3.3一端1.3看来问题再这里

换掉104排阻
复位立刻出来 上CPU内存直接跑马过去

网友A:
真心牛逼。要是在你附近肯定去学徒

网友:
没有图纸情况下,偶尔跑下线路也能锻炼技术。

网友B:
华硕品牌系列主板复位针工作电压有些是通过272电阻上啦的,在南桥旁边一般可以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硕品牌系列主板复位针工作电压有些是通过272电阻上啦的,在南桥旁边一般可以找到。

我这是RTS拉低复位电压
272是没问题得 已经是正常输出
要是272没输出过来那复位是不会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心牛逼。要是在你附近肯定去学徒

别来 我也不会
你已经是大师傅了 我要跟你学徒还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是RTS拉低复位电压
272是没问题得 已经是正常输出
要是272没输出过来那复位是不会出现

那就是RST复位针电压到南桥之间工作偏低,即这里推测PCIA15复位信号电压也会异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RST复位针电压到南桥之间工作偏低,即这里推测PCIA15复位信号电压也会异常。

A15电压是是正常得
A15脚正常 应该是104排阻坏掉截止电压得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A15电压是是正常得
A15脚正常 应该是104排阻坏掉截止电压得经过

104排阻坏掉拉低了复位针工作电压

网友D:
跑线看情况,有时容易有时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跑线看情况,有时容易有时难啊

碰到半层断线的就难了

网友E:
跑线得需要耐心,我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跑线得需要耐心,我就不行

熟悉线路 时序就可以

网友:
如果有维修思路,如何找到是哪个排阻就更好了

网友F:
我记得这个板复位针电压1.9V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这个板复位针电压1.9V也是正常的

我也修过几个1.9 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这个板复位针电压1.9V也是正常的

难道1.3正常啊。,。。。

网友:
谢谢分享,今天遇到了一块一样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1.3正常啊。,。。。

1.3我是没遇到过,我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半层断线的就难了

看吧,自己又打错了吧,是板层是不是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