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无VCCSA电压维修

楼主(2016-03-21):
GA-H61M-DS2上CPU。,上喇叭不报警。上电自动又重启,测CPU供电,没出来。下面有个TQ3,有0.93电压,图纸一查,是CPUVTT

电压正常,旁边有个Q13,用万用表实测

查图纸来源

于是换了一个324,上电,还是一个样,上电自动又重启
于是我有测试上面的电压,内存电压1.5是有的,桥电压1.05也是有的
前面条件满足也该产生这个电压的呀,于是打开示波器

控制电压也是有出来的,于是换了个场馆,上电,喇叭响了

网友:
师傅的技术就像登上天国的阶梯一样,逐渐登上了技术的巅峰

网友A:
有波的人生不寂寞  看第二张图片我还以为此三极管是RT8120控制开启的呢  第三张图片才是正解

网友:
这示波器抓的不错啊
我还太适应示波器。。

网友B:
控制电压也是有出来的,于是换了个场馆,上电,喇叭响了,楼主换的是那个场管?Q13吗

网友:
有图,有示波器,维修更便捷,,,

网友:
还是换了TQ3

网友C:
看不清楚你抓波的那个图,你这个场管控制极电压应该用万用表也能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电压也是有出来的,于是换了个场馆,上电,喇叭响了,楼主换的是那个场管?Q13吗

是的,Q13就是这个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楚你抓波的那个图,你这个场管控制极电压应该用万用表也能测到

是的,一般是能测到,如果是测到G   D有电压,一般就直接换了,但是我的新买的40块万用表确实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楚你抓波的那个图,你这个场管控制极电压应该用万用表也能测到

我的手机摔倒了,不能聚焦,昨天才寄个摄像头来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一般是能测到,如果是测到G   D有电压,一般就直接换了,但是我的新买的40块万用表确实测不到

测这个就要先把表点在要测的地方再去开机,应该能测到的,如果你开机了再去测肯定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这个就要先把表点在要测的地方再去开机,应该能测到的,如果你开机了再去测肯定测不到

他这个情况是会一直重启,一个样的

网友:
以后我有思路了,感谢楼主!

网友:
还是有波波屌一点

网友:
没波波也可以修好,只是费时间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波的人生不寂寞  看第二张图片我还以为此三极管是RT8120控制开启的呢  第三张图片才是正解

这个好像是场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