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S-7525 的主板不跑码维修案例

楼主(2016-03-21):
HP MS-7525 VER:1.0 主板来到的时候就上电,插上跑码卡,一看是不跑码的,然后就换了个CPU,还是一样不跑码,到坛子上看了下说CPU旁边有个Q8的MOS
管有问题,结果找了一个差不多的换上,刷刷刷就开始跑码了,这个主板完美解决了

网友:
桥供电管子?

网友:
貌似是总线供电的管子  你换的很好 外观不错

网友:
换下来的管子 ,测量没有,是坏了吗

网友:
看来论坛让你走了捷径啊!呵呵!不跑马要是找起来 我觉得就要麻烦的多了!

网友:
你这是修通病的节奏,修完之后知道原因吗?

网友:
我还的好好学学

网友:
能蒙好,就是最好的技术。

网友A:
你测试这个管子输出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这个管子输出了吗?

测了没问题啊

网友:
应该测量一下电压  看这个位置应该是总线供电 电压1.2V左右

网友A:
估计是管子性能不良了吧

网友:
秒杀了,迅维坛就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管子性能不良了吧

对啊   有可能啊

网友:
你这是修通病的节奏

网友:
应该是参数不正常导致不跑马

网友:
总线供电管子  应该参数不对导致成不跑马原因

网友:
还是论谈是好地方啊,可以走捷径啊

网友B(2016-05-12):
楼主运气不错哦 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气不错哦 直接秒杀

算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