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验大家的时刻到了,这种神故障您见过吗?

楼主(2016-03-21):
             机器型号   三星r428
       故障    不触发
                此机也有通病,有经验的都知道南桥下班电容出问题待机偏高不触发,位置一并给发上来看下图 。红圈里小电容短路待机会变0.1几不触发,都是直接扣掉就好。这也是此机的图片,去年修过电容已经去掉了。
            除了不触发这个机器待机的时候电源灯也不断在闪红绿之间一直不断闪, 待机0.017-0.015之间跳 ,无35V待机查到无开启,先来简单的刷BIOS,刷完确实亮了本以为是个简单问题装机收钱进系统一切测试完毕都尼玛装起来啦!!!又开始红绿灯闪了。真想骂这神经病啊,你TM又不是路灯闪你妹的红绿灯啊!!!
      没法接着修啊,这一段绕了很多路啊!刷了多次BIOS,BIOS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每次刷了BIOS能亮一次之后就开始不断闪灯,实在是给它跪下了!!!因为反复焊过多次BIOS,芯片周围脏的很,就洗刷刷了一下,插电指示灯竟然正常了待机也正常了 ,然后又开始蛋疼的绕圈子,开始换BIOS周围的东西,换了一圈还是不行。然后就发现此神机的神奇之处了,每次拿洗板水擦BIOS引脚插电就正常,开几次就又开始闪灯, 这我也是叹服了!感情这哥们没事就爱泡泡脚啊!有跟这哥们一样爱好的吗
           因为这一圈都已经被我换的差不多了,现在最大可能就是EC了。。。。。现在情况是换完反复开都可以点亮了,正在测试中暂且维修告一段落!!!
       然后这种机器我实在是没有遇到过,不知是我修的少还是这机真的是奇了个葩了,有哪位大师修到过吗?没修到过的快来点个赞啊,加个分啊什么的

补充内容 (2016-3-24 10:52):
机器换EC后还没有出现别的问题,已取走

网友:
这样的情况都有,开眼了

网友:
还真的是好奇怪的故障啊

网友A:
楼主 这是修了俩通病啊   楼主 问问  一般触发低电流  查什么  比如 触发0.005~0.020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是修了俩通病啊   楼主 问问  一般触发低电流  查什么  比如 触发0.005~0.020

现在手上  一个ACER 的  就这样  EC 南桥 BIOS  都干了  实在悲催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上  一个ACER 的  就这样  EC 南桥 BIOS  都干了  实在悲催啊!

查信号在干东西啊,按时序查信号喽,看触发动作到哪一步了

网友C:
没有遇到过,我都是换过电容就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遇到过,我都是换过电容就开机了

你运气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信号在干东西啊,按时序查信号喽,看触发动作到哪一步了

按照时序 就是PWRBTN _EC __SB  就差SB  返回S3 了  但是 ec到南桥是直连的 测不到  南桥到底收到这个信号没

网友:
这问题没见过  都地南桥后面的电容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时序 就是PWRBTN _EC __SB  就差SB  返回S3 了  但是 ec到南桥是直连的 测不到  南桥到底收到这个信 ...

肯定到EC脚位了吧,查下EC吧,还有充电芯片那边也查一查宏碁这神机遇到过充电那边出问题不触发的

网友D:
我有个IAP3 主板,谁要,谁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IAP3 主板,谁要,谁会修?

你要卖多少啊

网友E:
可有查看过RTC电路

网友F:
修这中机子通病最爽了      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这中机子通病最爽了      捡钱

是啊,各种通病修起来都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有查看过RTC电路

暂时么有,测试没有问题就没必要去管了撒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故障。蛋疼

网友:
楼主是凤凰中的老鹰呀,技术牛

网友G:
这机器一般NEC大电容坏的多吧 我修过好几台不是自动关机 就是开机掉电 换了NEC就好了

网友H:
直接丢到烤箱里面1个小时后拿出来,可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器一般NEC大电容坏的多吧 我修过好几台不是自动关机 就是开机掉电 换了NEC就好了

是的这个机有大电容

网友:
换了EC测试后还哦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到EC脚位了吧,查下EC吧,还有充电芯片那边也查一查宏碁这神机遇到过充电那边出问题不触发的

EC脚上 没有这个电压  所以蛋疼中··········

网友I:
这个是有这个问题的我都遇到几个了

网友:
这款机器最多的还是那个小电容故障,不过进水的就很难说了

网友:
这机器换大电容的时候,千万小心绿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有这个问题的我都遇到几个了

你的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这故障能修到兔血  0.0

网友:
你查过RSMRST#信号了没有?

网友:
三星的机器,BIOS读取不正常,会闪这样的灯,新机器还会不会这样不忘记了。

网友:
这种故障的确很奇怪,主要是给反复的绕了圈,弄乱了思维,其实这种故障比较考验人。

网友J:
刷BIOS亮机  然后又不亮的  多数是RTC电路的问题   你这个换了EC好的   也是醉了

网友:
看这bios和ec也是有段距离的,怎么就这么奇怪

网友:
这种奇怪的事最影响维修思路了

网友:
嗯嗯,学习了,保持继续

网友:
是你想多了led灯基本直连EC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少遇见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正常铲掉那rtc复位电容就能好,也遇到铲掉加换掉南桥也不好的,其他全查过,估计是板层故障

网友K:
是不是本身就是EC不良啊

网友:
三星RTC电路电容坏的多,南桥也坏的多

网友L:
我遇到过南桥虚焊的,也是经过N次的拆装.后才发现.那天真是拆了N次呀.最后才确定是南桥虚了.

网友M:
最后是换EC好的?确定吗

网友:
世界大了什么问题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最后是换EC好的?确定吗

还在测试,还没有确定,不测试好不敢给客户

网友N:
楼主这是在用一种吐槽的模式修板很幽默啊我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遇到过南桥虚焊的,也是经过N次的拆装.后才发现.那天真是拆了N次呀.最后才确定是南桥虚了.

没办法,奇葩的机器就得有点耐心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这是在用一种吐槽的模式修板很幽默啊我喜欢

每天修板肯枯燥啊,给自己找点乐子嘛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本身就是EC不良啊

还在测试,还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丢到烤箱里面1个小时后拿出来,可能就好了!

我只遇到过一次华硕板子时亮时不亮,烤板10分钟烤好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刷BIOS亮机  然后又不亮的  多数是RTC电路的问题   你这个换了EC好的   也是醉了

RTC已经检查过了,要不也不会直接换EC

网友:
附件是南桥,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没事就爱泡泡脚,还好让楼主治好了

网友:
稳定不?多试试

网友O:
那你最后怎么弄好的 换E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那你最后怎么弄好的 换EC吗

测试中,今天下班没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P:
估计是电源周围有小电容漏电

网友:
这样的,故障。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P:
估计是电源周围有小电容漏电

已经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这样容易进小黑屋的哟

网友R:
我手头一台r428的机器,准备拆开研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手头一台r428的机器,准备拆开研究呢

拆撒,修好发出来看看

网友:
维修什么样的故障都有,学习了,加分支持下!

网友:
楼主运气挺好

网友S:
没看懂什么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S:
没看懂什么毛病。

这这这。。。。。你还是再看一遍吧

网友:
有结果了没有等

网友:
这都不是什么通病的吧,有时候刷完bios重启一两次才能正常的。

网友:
修到过一个南桥后面的电阻电容们摸一下就正常,松手就短路的,零件换完了也没有修好

网友:
这确实很烦上,上次碰到一个联想的机子也是这样,只要用手摸一下主板EC附近就触发,量量也量不出哪里问题,找个料板把EC和旁边的元件,晶振都换了,还不行,但只要用手一摸就开机,真是奇了

网友:
有遇到过ec虚焊的  也跟这差不多故障

网友:
.......................................我是来学习得

网友T:
这是三星这款机的通通病.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是三星这款机的通通病.

这款三星好多通病的

网友:
有些你修不好,别人修好的大都输在细心上面了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很常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