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35-DS4开启AHCI后自检超慢完美解决!

楼主(2016-03-21):
GA-P35-DS4 VER2.0主板,由于775接口的板有RAID功能,所以一直用到现在非常稳定,但自从加了SSD之后,打开了AHCI后,每次开机POST自检都要差不到20秒,进WIN7也不过20秒,自检的速度一直无法忍受,今天有空百度了一下,发现技嘉的775主板,只要一打开AHCI后,主板自检速度慢是通病了,用过各种方法均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关闭AHCI,要么继续忍受这种折磨。大不了换个平台,不过,对于做维修的人来说,稳定才是硬道理,开机速度慢无所谓,关键是:现在的新主板基本上都取消了打印机并口、PCI插槽,主板、显示器维修等大量使用的程序、工具都依赖于这两个宝贝,有的软件甚至还必须运行在XP系统下,所以,并不是想换就换平台的。
这也是之所以发这个帖的原因。  经过不懈努力,最后终于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法:修改BIOS中的AHCI版本,方法各位百度一下,这里不多说了。
原机从F11刷新到最新的F14都不行,硬盘为IDE模式下,POST自检基本上5秒左右,如果在BIOS打开AHCI后,从开机显示LOGO到AHCI设备自检,大约3-5秒,从AHCI检测设备到WIN7系统启动菜单出现,起码15秒以上:
Serial ATA AHCI BIOS,Version iSrc 1.07 08042006
Coryright 2003-2006 Inter Corporation                        10
**this version supports only hard disk and cdrom drives
please wait,this will take few seconds......

仔细看BIOS中的AHCI版本还是1.07,部分P45主板官网已更新到1.20,写入改好的F14版BIOS后,AHCI基本跟IDE一样,一闪就过了,整个POST过程5秒左右就直接进WIN7启动菜单了。附上原机数据 @p35-ds4

网友:
替换ahci模块解决的吧

网友:
不错不错,花的时间不少吧。能收到多少钱哦

网友:
完全没看明白,我这个等级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软件把1.2的AHCI替换1.07的

常见的工具,MODBIN和CBROM
网上都有详细的教程,过程比较繁锁,这里不重复了。
要注意的是:刷写BIOS前,一定要核对版本号,即使是同一型号的主板,版本号不同,很可能就会刷死。

回三楼,自己的主板,纯属业余爱好。

网友(2018-01-26):
修改BIOS很麻烦,胆大心细,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