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常按开关键无法关机

楼主(2016-03-21):
清华同方一块主板,换了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后可正常开机,并顺利进入开机画面.但短接开关针无法正常关机,插上诊断卡可看到短接开关针后立刻变得无复位,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测量开机针是否电压正常
IO对应脚有没有跳变
南桥有没有气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开机针是否电压正常
IO对应脚有没有跳变
南桥有没有气振

美女版主什么叫气振?

网友A:
起振 一时打错了
就会找错误地方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换的同型号的么  重新加焊下 或者再换一个 周边元件检查下有没有维修过程中少件

网友:
有时候南桥和io损坏都有可能造成

网友B:
你这板是AMD的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起振 一时打错了
就会找错误地方

你不是一时打错吧,打的话几乎全有错字,不光是这一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一时打错吧,打的话几乎全有错字,不光是这一句

哪有这样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有这样的事情。。。

你进你自己的空间,然后点一下主题,在主题下面有个回复,你点进去就能看到你所有的回复了,自己慢慢看吧,看看我有没有说谎?

网友:
可以显示吗???

网友C:
短接开机无法正常关机期间可以查下CPU供电管理IC对应EN开启信号工作电压,正常是低电平状态。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再换个

网友D:
短接开关针4秒可以关机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哪有这样的事情。。。

搜狗拼音输入法 跟我一样 容易多音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搜狗拼音输入法 跟我一样 容易多音字

我还是习惯五笔输入法 打字快
也不会出错别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进你自己的空间,然后点一下主题,在主题下面有个回复,你点进去就能看到你所有的回复了,自己慢慢看吧 ...

还是城主观察的仔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还是城主观察的仔细啊

被你发现了,到时候她又要骂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你发现了,到时候她又要骂我了

哈哈,反正不管我的事

网友A:
IO哪边短接可以关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板是AMD的是吗?

是的,AM2,比较老了

网友:
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开机无法正常关机期间可以查下CPU供电管理IC对应EN开启信号工作电压,正常是低电平状态。

好的,有时间我再试一下,这段时间单位较忙,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再换个

手上暂时没有呗,这个还是以前单位机子上的拆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接开关针4秒可以关机吗?

不能,短接开关针立刻就无复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哪边短接可以关机吗

这个没试,有时间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