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W的电源坏了 求大神们救命

楼主(2016-03-21):
700W的电源坏了  保险管烧了  不知道换几A的   我手上有 1A 2A 3A 4A 5A的  大神们我要换几A的

网友:
20A妥妥的……

网友:
你说的是电磁炉。这种5A就够了。

网友A:
保险烧了,看看后级有短路的吗

网友:
别吓我啊  2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烧了,看看后级有短路的吗

就这个烧了

网友:
标称8A ,不小于8A

网友:
楼主,多发几张图,还真没看见这么大功率的电源

网友B:
功率虚标的吧,600W的电源和200W的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虚标的吧,600W的电源和200W的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带个灯泡试下,万一后面还有短路,那就真不用修了。

网友:
这东西一般不会无缘无故烧的。查后级把。

网友:
你有保险即使换上,肯定还是会爆的,我暂时还没遇到电源坏了只坏保险的,整流桥,开关管,尖峰等等等等!

网友:
没看到变态的大电容  这个电源看起来一般啊   焊个保险管的座  以后换起来方便

网友:
4A的应该够用了,4*220=880

网友:
880*0.8=704

网友:
看变压器个头跟300瓦的电源差不多啊!上个3A的够用,但一定排除后级短路元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个灯泡试下,万一后面还有短路,那就真不用修了。

同意,楼主看一下,保险是怎样断的,如果是发黑的,换也没用

网友:
4和5安的都可以用。不要听人家说用20安。

网友:
保险5A的就可以了,你拍照片也不看看初级,这种故障大部分是初级的问题,整流桥,开关管,大电容都会引起,不用去看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