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

楼主(2016-03-21):
板号X55VD,2.1Z用两份钟死机蓝屏死机,硬盘好的,板载内存,装系统也是一样,显卡加焊过,桥换过,还是一样,想换个显卡试试,大家知道什么问题吗,有什么建议

网友A:
这个基本是显卡得问题
BIOS大概没什么问题
以防保险 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先刷个BIOS试试                不要轻易换显卡

网友:
  看看主板滤波电容有没有异常

网友:
原版系统  官方驱动。BIOS 。个人建议。

网友:
换显卡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BIOS试试                不要轻易换显卡

Bios刷过了

网友:
硬盘模式呢

网友:
显卡坏的几率多

网友C:
呵呵,这种修起来成本高哦

网友D:
不是有蓝屏代码吗    百度一下   看着像显卡的代码

网友:
硬盘模式早就开始调过了。最开始没动硬件就已经装系统全部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本是显卡得问题
BIOS大概没什么问题
以防保险 刷个BIOS试试

我也是怎么想的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种修起来成本高哦

是的,这种问题也比较耗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蓝屏代码吗    百度一下   看着像显卡的代码

哪里是代码,就是STOP:0X0000010那行是代码吗

网友:
为什么都 说是显卡呢?板载的内存就没有问题吗?

网友:
声卡和网卡有问题也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