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450 不触发!!!!!

楼主(2016-03-21):
51125有19vin     开启脚有1.35v    vref有2v   vreg3和verg5都正常    5v的下管击穿对地   请问接下来该咋办呢  是不是芯片还有问题  我没有查到呢    ,只是下管击穿应该不至于没有3,3v吧     我是初学的  求助大师们

网友:
看下后面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慢慢查下触发信号

网友A:
5V下管击穿对地 先换掉
再把5V电感挑起 烧鸡看下那边还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下管击穿对地 先换掉
再把5V电感挑起 烧鸡看下那边还短路

你的意思是后级有短路才会把下管击穿吗?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把管子先换掉,然后量一下对地阻值(100-300度)条件都正常就换一个51125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后级有短路才会把下管击穿吗?还是什么意思

肯定得咯
你后面没短路 你下管会击穿吗
还有你前面是否短路也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管子先换掉,然后量一下对地阻值(100-300度)条件都正常就换一个51125试试

确定这样不会还烧管子吗

网友:
后面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下管击穿了   肯定没有3 5V   芯片检测到过压保护了  就不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