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肖特基二极管的代换

楼主(2016-03-21):
联想显示器肖特基二极管击穿了,型号是MBR5200,参数是200V 5A,手上一时没有找到同型号或者同参数的,只有个SR515,参数150V 5A,不知道能代换不,特来求助

网友A:
只要是5A得就可以
不用去区分 不过有一种得肖特基二极管要看

网友B:
这个SR5200很容易坏的,特别现在的显示器,可以多进一点货,
上次用5100,客户没用几天又烧了

网友:
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C:
同样是5A,可以代用,耐压200 和50,其实用在上面的电压也不超过2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是5A,可以代用,耐压200 和50,其实用在上面的电压也不超过20v

嗯,换上去试机了几个小时,没有出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SR5200很容易坏的,特别现在的显示器,可以多进一点货,
上次用5100,客户没用几天又烧了

嗯,下次多备点

网友:
引脚定义一样,耐压值高的完全可以兼容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5A得就可以
不用去区分 不过有一种得肖特基二极管要看

"风神一笑"他说的对了楼主。

网友:
可以代用呢

网友:
不能  万能的TB 亲

网友:
我用RU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