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C-I5 D1不触发

楼主(2016-03-21):
如题,神舟K610C-I5 D1不触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人修过。
不触发

网友:
待机 是否测量?
3 5V出来没

网友:
你能描述的清楚点吗 测量过哪些都写出来

网友:
不触发的问题很多,要慢慢查,不知道你是

网友:
线性 3 5v有吗 vdd5v开机之后才有的 我也在修

网友:
又是问通病的吧。其实我知这通病,就是板子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不触发的原因 有很多 应该描述的具体一些

网友:
换了一个P2808,现在是自动触发,按开机键没反应

网友:
这样出贴,怎么回答啊,你的本待机正常吗,EC工作正常吗,BIOS工作正常吗

网友:
重新换一个P2808 最好买一个原装的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能自动触发 开机没反应 正常P2808 6脚应该是3.3V

网友:
你还是老老实实按不触发条件查查吧,r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