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DI(K40ID)报警

楼主(2016-03-21):
asus X5DI 机器型号(K40ID 版号)报警 一声长鸣  8下短促的滴滴报警  机器不亮这是个INTEL 的cpu  NV的单桥的  独立显卡的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我焊了显卡  亮了  做系统(进客户系统蓝屏才要做的) 在释放驱动的时候 黑屏了 机器风扇是转的  就是不亮机
关机 后开机 还是报警  软故障了
又焊显卡有OK了  在做系统 GHOST玩后  重启 有背光无显示
关机在开原故障了
大家给说说是啥问题    是必须换显卡吗

网友:
工程师傅
你这个要做过一下显卡 或者换显卡

网友:
先焊亮  然后装系统  在释放驱动的时候   跳过 不要装驱动 再看看  或者把独显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