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中兴光猫的问题

楼主(2016-03-21):
这个光猫突然间没有电源灯,过了几个小时后,电源亮又亮了,又可以正常上网了,为什么?不是插上电源,电源灯会亮吗?

网友A:
你的帖子也太水了。不插电源还会亮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帖子也太水了。不插电源还会亮灯,

那个PON不是电源灯吗?

网友:
兄台  你能否不要发这样的帖子了 我不回复又不大好  回复嘛 这个你一分钟拆开就知道问题的帖子叫我如何是好?

网友B:
是不是插座没有插好?松了?

网友:
你发了真多贴 ,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突然停电了,光猫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过了几个小时来电了,灯也亮了起来,过了一会自动拨号,耶。又可以正常上网了。

网友C:
楼上的解释太经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解释太经典了。

楼上的解释比较合理 要不然没有发解释啊

网友(2016-12-05):
看图片这机器应该是中兴F420,电源指示灯在前面,而不是在上面的,简单的说PON灯常亮说明你的光猫已经的到OLT的认证,可以正常上网。

网友:
pon不是电源灯哦,pon灯如果亮的话就可以上网的,得到了中端认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插座没有插好?松了?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研究,问题真的出在插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