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分电压,闭合回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3-21):
接地分电压,闭合回路什么意思
懂的可不可以画一张图给大家学习看看为什么电路中要有接地,我百度了看不懂

网友A:
像一节干电池,拿一根导线,把它的两极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个闭合回路

网友B:
分压你看一下欧姆定律吧

网友C:
接地才能形成回路, 至于分压,你是指串联分压吧?

网友(2016-05-27):
引用 网友A:
像一节干电池,拿一根导线,把它的两极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个闭合回路

就怎么简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压你看一下欧姆定律吧

电阻分压要不要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地才能形成回路, 至于分压,你是指串联分压吧?

为什么要接地,接地是什么,怎么回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