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笔记本 U盘不识别

楼主(2016-03-21):
  如题  接修一台此机器,其它正常  U盘用不了 测中间两根数据线对地阻值为10欧左右   明显短路,查图纸到一个USB转换芯片   拆掉后 还短  只有到CPU了    这个CPU是I5的    TB上不包上机    还很贵  做不好还会不亮机,风险极高呀   支支招吧  各位

网友:
CPU跟桥集成在一起的???不然把那两条线先割断看看  如果不短了  那就只能换了

网友:
合一的不太好判断问题 先看看图纸有无其他元件 对应点位图找出测试点试一下二楼的方式

网友:
USB和桥 连接的中间 不是有 两个电感 吗 不知道是不是这款 ?       如果断开 连接不断路了   那还是后级短路

网友:
换桥吧,换桥就好了

网友:
切断在测量是最好的办法,可以判断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代价太大 要确定好了哦   断线打阻值

网友:
不想担风险就换板

网友:
真心不一定BGA做的好

网友:
换CPU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