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好,风机吹了个灰吹坏一个电源!

楼主(2016-03-21):
IC是AT2005B

今天接个机器,去客户家发现主板坏了,拿回店里,先清理灰尘,拿着风机就吹,狼烟四起,一分钟搞定,然后通电,开机,诊断卡灯闪一下灭,拔下电源24P,接上电源测试仪,5VSB亮,断开220V,等5VSB放电完成后,通220V市电,其余各路输出不到1秒后全灭,2005B保护了,3个整流二极管都取下来测了OK,就吹了个灰就这么背!这种2005B的片子现在该查哪里?备注:当用万用表测了2005B的第五脚和第七脚时电源会有启动的趋势,但一闪之后又继续保护!

现在的重点是查哪?电源是拿来练手的,给客户卖个新的!!最近学习修电源这块,还望前辈不吝赐教大概是那块短路保护,再次强调三个整流管拆下来测过了OK的!

网友A:
我前天遇到主板坏修好了装机一插电,电源就炸了,自己陪一个!

网友:
估计是早就有毛病吧,不是你吹坏的,只是不稳定,代换一下整流二极管试试。

网友:
常见的事故了  有时好好的 插上就大爆炸 相信很多人也碰到过 不奇怪  河边走的次数多了 多少水会打湿你的衣服或鞋子的  是普通电源吗  普通的 不值钱了  好的也值20块钱了

网友B:
电源就不要修了 又不是什么好电源  跟客户沟通 把电源换了就是  这种事情我遇到过几回 靠的是沟通

网友:
补充一下,IC的3脚接100欧电阻到3.3V输出,4脚接100欧电阻到5V输出,5脚接757欧电阻到12V,现在这个5脚的电压偏低导致保护(最高就2V多一点),途中电阻应该是多少,我色盲怎么看是3个红一个金!!要真是三红的话那就是这个电阻坏了....吹灰能吹坏电阻也算奇葩了

网友:
吹灰吹坏很少见,可能是原来就是要坏了,碰巧了啊?那个电阻好似的确是3红的。

网友C:
修电源吓人,搞不好就一下炸了.

网友:
我也色弱 穿网线  让我很头痛

网友D:
我估计这个应该是山寨货,品牌一般不用2005B 这样的IC的,便宜的品牌电源7500+339  SG6105DZ之类的  比较这些工艺成熟,山寨电源换新的才50的样子 换个二手山寨得了  品牌二手也就20的样子 没有必要花时间去搞这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遇到主板坏修好了装机一插电,电源就炸了,自己陪一个!

还不错,起码听响了

网友:
你可以去买注彩票了。

网友:
你没看看300v电容 失容

网友:
下次继续,哈哈

网友E:
电源我都害怕  有时候不免彭的一声  心乱彭

网友F:
电源修的价值不大了

网友:
顺着DET脚查!你会有发现的。

网友:
好风趣的说法  哈哈

网友:
真相只有一个,风扇转动时,动能转换为电能,烧坏不可逆原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电源就不要修了 又不是什么好电源  跟客户沟通 把电源换了就是  这种事情我遇到过几回 靠的是沟通

楼主说了,已经帮客户换了新的了,这个是修着玩练手的,你都不看的吗?

网友:
我还遇到一个无赖客户,在我们这换的硬盘,过了几天家里主机烧了,整个机箱都烧了,跑我这来闹,最后赔了台二手机给他,哎,遇到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了,已经帮客户换了新的了,这个是修着玩练手的,你都不看的吗?

你这个妞妞 一点都不优秀 楼主说练手这些话是后面编辑过的  前面发帖的时候没这些内容  你看的不是一手消息啊  。。。。。妞你个 妞   妞你个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妞妞 一点都不优秀 楼主说练手这些话是后面编辑过的  前面发帖的时候没这些内容  你看的不是一手消 ...

哼哼哈嘿,谁说我不优秀的?打你啊

网友:
应该考虑下是不是有虚焊了,我修电源都是先看有没零件炸了,再看有没虚焊,电源虚焊的很多,特别是寨子货

网友:
之前还吹好过一个台式机的主板

网友:
电源的维修还是小心一些为好,

网友:
查查LM339有关Power Ok线路

网友:
电阻是三个红色的,阻值2.2K

网友:
修啥修,直接换新的,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
待机电路变压器有个分支出来是10多V   是给驱动电路供电的  把这个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大部分人说的都是关于价值观念,各位大神注意,这里是迅维,纯技术论坛,人家是讨论如何修这块电源,不是合适不合适,开关电源是最基础的,熟练掌握后对维修人员会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一般家用电器基本都是开关电源,而且这部分故障率极高,可以说是维修的基础,当然你要说换新的简单合适就是另一个问题啦。

网友:
大部分人说的要想修这块电源个人认为你必须先找到这块芯片的资料,然后查看芯片供电和供电正常后有关脚的电压是不是正常,你说通电后动一下个人观点这块电源基本问题不大,起码主电路不会有问题。都是关于价值观念,各位大神注意,这里是迅维,纯技术论坛,人家是讨论如何修这块电源,不是合适不合适,开关电源是最基础的,熟练掌握后对维修人员会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一般家用电器基本都是开关电源,而且这部分故障率极高,可以说是维修的基础,当然你要说换新的简单合适就是另一个问题啦。

网友:
手机回复的,不知为何发了2遍?

网友H:
要想修这块电源个人观点你首先要找到这块芯片的资料,然后查看各主要脚位是不是正常,然后对不正常范围重点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想修这块电源个人观点你首先要找到这块芯片的资料,然后查看各主要脚位是不是正常,然后对不正常范围重点 ...

6搂有补充,那个电阻是好的!就是那一脚的供电低了以至于IC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遇到主板坏修好了装机一插电,电源就炸了,自己陪一个!

电源炸了 很吓人啊 。。。按被炸过两次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这个应该是山寨货,品牌一般不用2005B 这样的IC的,便宜的品牌电源7500+339  SG6105DZ之类的  比较这 ...

还见过航嘉 用6109单芯片的呢 也不杂牌就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我都害怕  有时候不免彭的一声  心乱彭

好像没那么夸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修的价值不大了

好电源 还是值得修的 长城 航嘉 一类的 可以自用啊 修好了 还是能用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修电源吓人,搞不好就一下炸了.

按修电源 都牢记穿灯泡 就没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还见过航嘉 用6109单芯片的呢 也不杂牌就用的

那你也要看是什么IC  有很多IC虽然是单的  但是功能多  性能好  比如SG6105DZ之类就很好  这个IC就很少坏

网友:
可能电容有问题,。。。。。。。。

网友:
串上灯泡,直接短接4脚,烧机大法烧看看,测芯片条件,首先是芯片供电电容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那你也要看是什么IC  有很多IC虽然是单的  但是功能多  性能好  比如SG6105DZ之类就很好  这个IC就很少坏

2005 这种IC 也很少坏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2005 这种IC 也很少坏吧

是IC启动电压不够保护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是IC启动电压不够保护了

好像 一般都是 过压 过流 保护的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好像 一般都是 过压 过流 保护的吧

启动瞬间只有2V,然后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启动瞬间只有2V,然后就保护了...

一般都是 过压保护 12v 5v 3.3v -12v 取样电路
也有人发过 一个杂牌电源 PWM 芯片 一个脚 电容漏电的
保护 是最难修的 按也没修好过

网友:
电源很少修 一般就是修修笔记本和主板 显示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按修电源 都牢记穿灯泡 就没事的

有时接上了灯泡,虽然不会炸机,但是有些好电源无法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时接上了灯泡,虽然不会炸机,但是有些好电源无法工作的。

被动式 PFC 接灯泡 只是确认有无短路
确认无短路 就可以上保险 维修了 不会炸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就不要修了 又不是什么好电源  跟客户沟通 把电源换了就是  这种事情我遇到过几回 靠的是沟通

用不着沟通直接换个二手的,经常做这行的二手电源应该很多,我这里坏的20来个,修好了的10几个。平时坏电源的就是换新的山寨货120块,坏的丢在那里有时间能搞得就搞好了。

网友:
现在修电源纯属练手,一般我不卖2手电源,二手的你这里修好了别的地方也有老化,你给换了到时候坏了客户不认为给他省钱了,只会觉得这人技术不行.....还不如直接上新的,没事的时候折腾折腾,现在显示器是能修了,电源这块还在继续自学...

网友:
修电源是基本功,应该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