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0EW9通病维修 连续三台换灯管 我也是醉了

楼主(2016-03-21):
型号:飞利浦190EW9
故障:亮一下灭了
用强光手电筒照,暗屏

飞利浦此型号修的太多了,直接拆屏换灯管
测试一下,有一根灯管有问题
坏的:如下图

好的:如下图

故障为:灯管断线

接好线以后测试:正常

换灯管所需工具:

还有:洛铁、可调电源

装好测试:

第二台:

灯管烧断了:

换好测试:

装好测试:

第三台:
型号:

拆到一半:

都烧焦了:

换好:

装好测试:

换灯管有风险,拆屏需谨慎!
换灯管浪费时间,还赚不到钱,尤其是同行
最近电脑生意萧条,已无往日之辉煌!
悠哉...悠哉...
求加分   求加分   求加分

网友:
加满分  给了两分 回复赚两分 算灌水吗?

网友:
飞利浦的显示器暗屏,我都不测,直接拆上面灯管,焊好线,就ok,修了最少几十上百台

网友A:
第三台,2060是有通病的联想,LG的屏,换灯管少了是不干的,风险大,累,大屏的,少了100元是不干的。

网友B:
这个换灯管是不是得拆屏啊。不像笔记本可以不拆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台,2060是有通病的联想,LG的屏,换灯管少了是不干的,风险大,累,大屏的,少了100元是不干的。

修同行的,只收了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换灯管是不是得拆屏啊。不像笔记本可以不拆屏

对,要拆屏,全拆

网友:
拆屏应该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网友:
这型号,就是这种故障多,,,

网友:
过调电源怎么用呀,教一下我,是12V供电吗?上面的数字代表什么。

网友C:
对热缩管里面的东东感兴趣。。。。。楼主自己做的吗?共享一下

网友D:
换灯光不能粗心 ,一般还是不会出什么问题,除非屏电路本身老化动不了,一拆就拆出线条出来了。

网友B:
你那个灯管测试仪,是你自己做的吗?这么小,如何做的?能把里面的电路板拍个照片看看吗?

网友:
灯管测试仪淘宝遍地有,10元一个,也可以自己做,成本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热缩管里面的东东感兴趣。。。。。楼主自己做的吗?共享一下

迅维淘宝店买的,几块钱灯管测试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灯光不能粗心 ,一般还是不会出什么问题,除非屏电路本身老化动不了,一拆就拆出线条出来了。

对,稍有不慎,就会坏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灯管测试仪,是你自己做的吗?这么小,如何做的?能把里面的电路板拍个照片看看吗?

迅维淘宝店买的,几块钱

网友:
小心细心就可以搞店了

网友:
灯管不叫通病吧,那是质量问题,,你这么说的话,,我一个同行送修,20来个AOC全是电容怀孕(网吧机器。同时刚过3年)这怎么说

网友:
灯管是小钱,但碎屏就是大事,千万小心阿

网友:
显示器灯管问题家常便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