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30W01改通用驱动板

楼主(2016-03-21):
手头上有块LM230W01液晶面板,想改成通用驱动板,不知道大神们能不能提供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这个应和点屏配板差不多吧

网友:
单6屏线!!!

网友B:
具体什么问题
说出来好分析

网友C:
你自己有通用板子吗?有的话就刷个对应的屏型号,和分辨率的程序改一个吧

网友:
这个接口有点特殊,,,,,

网友D:
你这个好像没有通用板。直接在淘宝买原装板得了

网友:
想改成通用驱动板,首先你应确认屏的相关参数给卖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和点屏配板差不多吧

信号脚可以找到,但是时钟脚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
看信号脚看是单6,但是没有找到时钟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什么问题
说出来好分析

只有面板,想改为显示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有通用板子吗?有的话就刷个对应的屏型号,和分辨率的程序改一个吧

有万能驱动板,信号脚都知道具体走位,但是时钟脚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好像没有通用板。直接在淘宝买原装板得了

只有面板,想改成显示器来用

网友:
你这是20针的,把屏型号告诉卖家,卖家会把屏线和驱动板配好

网友E:
这么大的字没有看见吗?RXC+ RXC-!!!!!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的字没有看见吗?RXC+ RXC-!!!!!

我把RX0,RX1,RX2,RXC都接上驱动板对应的位置上面,再飞条12V上去,但是面板没反应,不知还有哪里需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