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THINKPAD L412不触发!!!

楼主(2016-03-21):
      早上同行带来三台机器。两台HP的,一台THINKPAD,HP全是掉电,这个是不开机。直接秒杀两台HP全是因为风扇太脏了导致温度降不下去,直接更换风扇,完美解决!
        THINKPAD就没这么幸运了。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版号:DAGC9AMB。。。。。。。
     上可调发现0.04A的待机按下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实测EC有发出PWRBIN通知桥,马上掉头转向桥的条件,这机器的2极电压转换经常出问题,一看果然桥的待机VCCSUS3_3是有待机3v转换成3V_S5的,
      实测3v—S5没有,追查3V转换管位置实测发现电阻PR243一端有10几v的电压,一端只有1.几v而已。 直接镊子端接电阻,按下开机键电流跑上去了,更换之后,上电发现电流跑到0.5几,没有CPU电压,心想这机器没有修过,应该问题没有你那么严重,直接检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发现VDD5SUS只有2v多。
        追查5SUS的来源,发现来自这里,也是待机转换的,一样的问题更换电阻直接开机,但是不稳定,一会能亮一会不能亮,最后更换PQ68和PQ74彻底解决问题。就是实物图的这里: 久违的LOGO出现了。
            上亮机图:
             希望能帮的到小白
[fly]原创:lvjingang[/fly]

网友:
简单问题才见功底,没有好的理论基础,再小的问题都比登天还难

网友:
思路严谨    秒杀啊!

网友:
详细的秒杀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理论很扎实,很厉害啊

网友A:
精钢大师越来越厉害了
现在自己开店了吗

网友:
这技术让我膜拜

网友:
经验好,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  技术   值得学习

网友:
我先看看,不说话哈

网友:
师傅分析得透彻啊好久指点一下嘛

网友:
学习了  希望下次可以碰到这种问题可以秒杀

网友:
lz思路好清晰

网友:
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看现象,然后找思路。这是最重要的。楼主做到了

网友:
二级转换的控制极的15V这个电压   特别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钢大师越来越厉害了
现在自己开店了吗

哪有啊,现在还在百脑汇呢,还是给人家打工,不像你都当妈妈了还在维修。

网友:
这帖子是不是写的仓促啊,都没怎么仔细写啊

网友:
高手 非常厉害

网友:
这应该是广达的经典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