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710 一体机报警两声,维修成功

楼主(2016-03-21):
接到联想 S710 10086-1M一体机一台,故障现象是开机两声报警,屏幕亮一下,但是亮一下显示的是白屏。然后屏幕黑屏。用表测了一下屏5伏的供电,开机瞬间屏供电5伏出来,马上又掉下。测屏的供电保险没有坏。正好我这还有一台一样的机器。于是把板换到好的机器上。显示正常。但是开机仍然有两声报警。于是接上硬盘,接上USB键盘开机,能进系统。后来发现不接键盘就有两声报警。所以说两声报警主板并没有问题。如果不安装内存就会嘀嘀嘀的好多声报警声。希望能给修到 联想 s710一体机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这是5V短路引起的
有一样机子就快了
可以对照

网友:
那最后是怎么修好的???不接USB键盘就两声报警??

网友:
机器两声报警插上键盘就不报了吗?

网友(2016-05-08):
我这边也有台跟你一模一样的机器 请问第几只脚是5V的供电

网友:
现在的一体机要是不开机,不通电这些,不好修,图纸也找不到

网友:
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包含了丰富的经验。那些遇见问题,就无从下手的才真的是

网友:
屏坏了吗?

网友:
帖子看的有点迷糊!

网友:
楼主详细说说

网友:
两声报警不是显卡报警吗 ,楼上说是USB 键盘报警?

网友(2016-06-30):
这机子 不接键盘是要报警的   要检测键盘

网友:
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2020-09-04):
这是5V短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