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E440 E431 通病

楼主(2016-03-21):
遇到过几台都是相同问题,就是有时开机灯亮屏不显,BIOS 放电有时又能亮,全部为触摸板进水,不把触摸板拆下来看不出进水的痕迹
触摸板

网友:
触摸板进水影向不亮机????可有图???

网友:
我的现象是反复重启

网友:
以后注意下 谢谢

网友:
我的机器电池能开机 适配器不开机

网友:
我遇到好多台 放了下电就开机了

网友:
这机器遇到最多的就是开机不跑马。。。。。。恶心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台按开关没有反应,不知怎么修

网友:
这个待验证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属通病吧

网友:
进水怎么能算通病呢

网友:
既然是通病,干嘛不说详细点,图片也没有看到

网友:
这款机子一般都是

网友:
触摸班 进水 都叫 通病,你也是 哈哈

网友:
这样子啊···触摸板问题 ?

网友:
楼主为啥不发图片看看呀,哪里进水了呢

网友:
这个通病是南桥吧,

网友A:
应该是 BIOS 的问题吧 触摸板 应该不会影响开机的吧
笔记本维/配
楼主说的对不对,我不敢下结论,但你这句应不对的,键盘都能引起不开机,触摸板坏了为什么不能影响开机?
详情

网友:
通病 不是BIOS 吗

网友:
这也叫通病?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真假

网友(2016-04-25):
不能充电有没有修到过的。。。。。。。。。。。。。。。。。。。

网友:
还没碰到过

网友:
又见标题党。

网友:
BIOS应该才是通病 放电好了 过段时间又不行

网友:
这一款前几天我们也遇到客户开不起机,结果刷了BIOS能开机,但客户回去几天又不行了,拿来放个电又好了

网友:
本人已经遇到好几台了,刚开始走了很多弯路,花了很长时间,最后才发现是这个问题,写出来是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BIOS 的问题吧 触摸板 应该不会影响开机的吧
楼主说的对不对,我不敢下结论,但你这句应不对的,键盘都能引起不开机,触摸板坏了为什么不能影响开机?

网友:
最后没有办法了 用一个显示慢的给客户了 网上下的 要不就是开机显示慢 要不就是30分钟左右断电 合成什么成的话 由于没有有 原本的 BIOS 芯片了淘宝说合成不了 淘宝上面买的 说是什么纯净版的 也是不能用 难道 大家 就没有可以用的了吗

网友:
如果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不能老是给客户 开机显示慢的吧

网友:
希望大家努力 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
肯定是 BIOS 的问题 楼主的 搞好了没有

网友:
拆掉触摸板好了吗?

网友:
我记得这主板的通病是BIOS问题吧

网友:
可能的原因一个ec和南桥的 最终解决了问题!!!给遇到同样问题的同行朋友

网友:
这进水不叫通病吧 今天遇见个是开机是不开机的 真准备刷个BIOS试试

网友:
E431不是EC BIOS容易坏吗?

网友:
电池放电倒是遇见几个算是通病

网友:
我的吹一下PCH就好,不知道,好不好换.

网友:
进水也算是通病???

网友:
几率很小吧

网友(2016-05-25):
不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说是通病也不给个图、还有进水不一定是吧

网友:
BIOS出问题多,而且EC带程序

网友:
头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