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10电池不充电,该有的都有了为什么还不充电???

楼主(2016-03-21):
ACER E1-510电池不充电,该有的都有了为什么还不充电???

已经换了两个电池了,问题一样

网友A:
不会吧,掉件啦

网友B:
条件都测完了   那中间的线路是否通  有没有测过  如果断线了   条件有 也没用啊

网友C:
把盖子合上看看能不能充电,有部分机器只有装机后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条件都测完了   那中间的线路是否通  有没有测过  如果断线了   条件有 也没用啊

没有断线,都查过了,还有什么招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盖子合上看看能不能充电,有部分机器只有装机后才可以正常工作!

指示灯有显示充电,但是没有充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掉件啦

没有掉件都查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指示灯有显示充电,但是没有充进去

我遇到过一个acer的机器,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一个acer的机器,就是这样

那我试试看

网友:
不懂  还多咨询其他大神

网友:
你没有示波器吗,,要看看电池的数据地址线的波的,有没有,,你先换芯片和EC看看,,有引起线路上的小电阻,,也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