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20Z 不触发 维修

楼主(2016-03-21):
过程其实很简单。。VIN 这个公共点短路。。因为不会烧鸡。。只能一个一个拆。。。最后在产生VTT 1.05V 的 电路那里找到了 短路的 电容。现在分都不好拿 。。发帖纯粹是拿分

网友A:
漏板上电短路CPU内存拆掉来测试
用手摸哪个地方发烫

网友B:
楼主很有耐心!赞一个!一个一个拆好麻烦的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漏板上电短路CPU内存拆掉来测试
用手摸哪个地方发烫

很多时候短路的电容本身是不发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漏板上电短路CPU内存拆掉来测试
用手摸哪个地方发烫

有发烫的地方,,但是那里的电路 却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有耐心!赞一个!一个一个拆好麻烦的说!

半个小时吧 .......

网友:
大毅力者终成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板上电短路CPU内存拆掉来测试
用手摸哪个地方发烫

版主真是善解人意。。。给我加分。。。。

网友D:
......哪里短路   烧哪里。。。。。VIN 你就限流限压。。。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时候短路的电容本身是不发烫的

烧鸡就能知道发烫与不发烫了

网友:
这种短路  最多5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发烫的地方,,但是那里的电路 却是正常的。。。。

你测量短路都是看电压?
我是看阻值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短路   烧哪里。。。。。VIN 你就限流限压。。。很好用

还好  这次  公共点 短路  就那几个地方

网友:
给我加分者 ,,善人 有善服。。。。。

网友:
这个案例的话,已经可以不用上传了   我想烧鸡大家都会吧

网友E:
我是拆之前先用放大镜看一遍,基本上就能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拆之前先用放大镜看一遍,基本上就能找出来

还有这一招?

网友:
骚鸡都不会????

网友F:
这都是纷纷效仿发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都是纷纷效仿发贴了、。。。。。。。。。。

分不好拿  被逼的 ,,

网友:
楼主烧鸡大法不能少啊

网友:
嗯嗯,学习了,保持继续

网友G:
楼主真有毅力,公共电电容一个一个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有毅力,公共电电容一个一个拆?

错   拆电感  ,拆电感 可以隔开电路 ,这样就可以判断 是 哪一端的问题

网友:
之前也是烧机用手摸的,一不小心就弄出个泡。现在这种机子先观察一遍,看到可疑的地方弄点焊膏,会冒烟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不好拿  被逼的 ,,

哎  难为你了

网友:
理解万岁。。。。。。

网友H:
发帖字虽少,但楼主所描述的,一定是费了很大的功夫!精神可佳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发帖字虽少,但楼主所描述的,一定是费了很大的功夫!精神可佳

不会修笔记本  。。。。。回你的贴  终于过600了分。。哈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会修笔记本  。。。。。回你的贴  终于过600了分。。哈哈哈

看你是迅维的学员,怎么不会烧机大法?饼哥他们没有教吗?不应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你是迅维的学员,怎么不会烧机大法?饼哥他们没有教吗?不应该呀!

教过的  没用过。。。笔记本修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