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370 0.2电流 掉电之维修 已修复二台了

楼主(2016-03-21):
Z370  一手机,,同行拿来时是掉电,,二话不说,,拆机,,量电压,,发现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就差CPu供电了  ,,,掉电的原因一般是EC没有收到信号引起的,,

图纸查EC8518E的124脚的HWPG。。  发现HWPG为0V,,,肯定不正常,,仔细测了一个PL6  PL5 PL3 PL8 这些都是有供电了,,确定都正常了,,,,奇怪了,,再量了

一下124脚,,是没有电0V。。但是发现124脚联着一个小电阻,,把这个小电阻断开,,发现是有3.3V的事
果断换EC ,,,,故障依旧,,不是EC的问题  。。。。。。烦了,,晚上再修,,,。。。。。把每一路的HWPG断开看一下,,是不是那一路出现了问题拉低了,,PU2

的PG断掉,,依就掉,,PU4的断掉,还掉,,但是把PU1的13脚的PG用刀把铜板割断后,,奇迹出现了,,HHWPG 电压正常了,,电流哗哗上去了,,亮机,,此机修复成功

网友:
楼主  刮掉线 不补上 也能亮机么?、

网友:
说得位置 不少  就是没一张图片 是个遗憾

网友:
没有配合图片的叙说真是苍白啊。大哥不要写的和小说一样,让大伙意淫呀

网友:
图片来张呗  割哪里

网友(2016-05-01):
这种是CPU供电没有了,是温控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