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50 2200报错

楼主(2016-03-21):
IBM X250 2200报错 刷号可以刷进去 但是还是报错 有没有会解决的讲一下

网友:
这个论坛说是要刷什么密码的

网友:
1、硬刷密码芯片程序 2 用软件刷SN序列号
刷进去还是不能用,可能就是密码程序错误导致。
参考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6383-1-1.html

网友:
不知道怎么来刷了

网友:
售后才可以刷,可能是防止水货机吧

网友:
找个密码芯片换下看看

网友(2016-05-09):
X1 的本子 刷好了 还是报错 谁遇到过啊

网友:
网上很多这种解决办法 我记得原来弄过一个是更换三极管还是拆了 忘了 好久了 之前老师傅教我的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这个报错,估计得搞BIOS吧,现感觉 没有搞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