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记录:GA_770T_D3L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3-21):
成长记录:GA_770T_D3LCPU供电维修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嘻嘻,掐指一算,俺来迅维基地已有一个月了。时间感觉就像在昨天一样,但是收获却是“士隔一日,当刮目相看”(小小夸张了点),总之感觉就是不一样。
嘻嘻,在这一个月之前,我也是抱着来看看的心理,并没有抱着多大希望,能在这里有多大的成就和改变。可是不然,这一个月期间,在徐老师的严格要求和耐心的教导下,我,我们还是有所成长滴。以下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成长记录:GA_770T_D3L无供电维修
这是老师给我们的一次考核,修复位的板(就是没有复位,要修出复位才行)要我们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检修:
第一步:先是外观检查包括内容:是否有断线、电容鼓包、场管和芯片烧伤、氧化、维修史等明显故障
第二步:打对地值,目的是防短路,测量点有以下:3VSB、USB、VCORE、内存、桥、总线等供电位置(对地值不为0则不能断定是短路,以上位置全部正常)
第三步:插电源后是否自动上电(不经人工触发,还有短接开关持续4秒不能关机的现象。)
第四步:看是否上电保护了(现象是触发后快速掉电或是无限在重启。)
第五步:测量复位,如果无复位,按照主板的工作流程(上电时序)进行检修:①检查全板的供电,②检查全板的时钟,③检查两个PG信号

(嘻嘻,要是一个月之前的我,肯定是一拿板直接上电了,嘻嘻,有一次,搞得店面直接跳匝了都)(图1)
        好了,废话不多说,切入正题→
按照以上步骤逐一检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都正常(图2)
  进入测量全板的供电(AMD的上电时序为:内存供电—VDDA25供电—CPU供电—桥、总线供电)内存供电测得为:1.5VVDDA25供电测得为:2.5VCPU供电为0V
故追查其来源,排除短路,根据时序得知,VORE供电是由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驱动信号控制场管降压得到。测量场管的G极为0V,说明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发出控制信号,所以目标先锁定在电源管理芯片。型号为ISL6323 测量VID组合和VCC供电正常,就是EN无开启电压(图3)

追查EN的来源:小铜刷,刷呀刷,我晕倒了,几乎刷了全板了,藏得好深啊,竟然在南桥电池座那儿下面(图4)

   它们之间的控制关系如下电路图(图5)

原先是测得Q59的B极控制电压不对,心里很高兴以为更换了分压就好了,再上电,故障还是一样,然后再查才知道原来Q54也坏了,它的B极为高电平,但不导通,换之。上电,故障修复,直接就跑码了,维修完毕。
嘻嘻,维修花费时间3小时,虽然有点久,但心里很高兴,终于可以思路很清晰地修好一块板了,一个月前的我,别说修不好了,就算是修好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好的……

这就是我的成长。

网友:
楼主的进步很大呀,看来你替伏得很深啊

网友A:
楼主有图纸的话应该可以很快的找到相连的元器件。

网友B:
有图纸都好修不然还要跑线分析电路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图纸的话应该可以很快的找到相连的元器件。

嘻嘻,我只是想这样可以锻炼一下跑线能力嘛,其实图纸是我为了发贴然后再去论坛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都好修不然还要跑线分析电路原理

嘻嘻,我只是想这样可以锻炼一下跑线能力嘛,其实图纸是我为了发贴然后再去论坛下载的。

网友:
大部分都没图纸。有很多修不出来的。努力把

网友D:
楼主狠细心啊,谢谢了,顺便问下    通电就开机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扎实的理论结合实际的维修更能让人记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嘻嘻,我只是想这样可以锻炼一下跑线能力嘛,其实图纸是我为了发贴然后再去论坛下载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如果太依赖图纸的话,遇到没图纸的板就无从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狠细心啊,谢谢了,顺便问下    通电就开机是什么原因啊!

你好,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1823是否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曾大神  我要开辅助

网友:
楼主要是能上传一下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成长还是蛮快的,为什么用小号发帖子

网友:
不错,不看图纸会比较难修,楼主很有耐心

网友:
一个多月就能思路清晰的修板  孺子可教也   加油 你很快就能成为大神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图纸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