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K620C-I7

楼主(2016-03-21):
来时 ,时而开机时而不开机还掉电
拆机发现目标
19v上的滤波电容鼓包了,找这个一样大的电容没有找到用了2个液晶显示器的普通电容ok

此贴的目的是想说明电容可以串并联。电容器并联就等于极片的面积加大,因此并联后的电容是各个电容器电容的总和。
电容串联容量不变  耐压值增加。

网友:
这个破机器  每次做完南桥都要改BOIOS  烦死了

网友:
呵呵,这机用上台机的了

网友:
神舟 都不按常理生产  收旧的翻新  很正常了  台版用笔记本CPU焊在上面  醉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假固态电容   不然真的固态 不会鼓包的

网友:
这电容不是真固态,,,,

网友:
神舟的板子,用上了这样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