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E41没有复位不跑码维修一例 板号MS-7623

楼主(2016-03-21):
V星880GM-E41,上电之后,没有复位不跑码, 经查所有供电都出来了,那么就开始查PG信号,
CPU供电芯片ISL6323的34脚 PWROK_PWM电压只有0.1V不正常,查下去
三极管Q60的E极LDT_PWRGD的电压也不正常,只有0.1左右,根据AMD的时序,LDT_PWRGD是由南桥发出来的,要想正常,南桥必须收到SYS_PWRGD,然后再发出WD_PWRGD给北桥,LDT_PWRGD给CPU,所以重点先查SYS_PWRGD.
图纸 发现Q52是一个N沟道的场管, G极是低电压,场管应该截止,使D极由R359上拉为高电平3V,实际测量只有0.7左右不正常,直接拆掉Q52, SYS_PWRGD电压恢复正常, 上电跑码亮机,

网友A:
楼主,第二张电路图有点迷糊,什么工作原理,Q60怎么工作的?放大电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二张电路图有点迷糊,什么工作原理,Q60怎么工作的?放大电流吗?

内存电压正常之后才会让LDT_PWRGD转换成PWROK_PWM啊,AMD的时序基本上都是一环扣一环,前面不出后面也不会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二张电路图有点迷糊,什么工作原理,Q60怎么工作的?放大电流吗?

我是查了最后一个信号PWROK_PWM不正常, 再反推向前查信号LDT_PWRGD,第二张图, 就是LDT_PWRGD不正常引起PWROK_PWM,这个NPN三极管工作原理还要解释吗?其实别只知道三极管有放大作用,也有开关作用,是电流型的开关管,场管是电压型的开关管

网友:
供电正常后,应该到时钟、复位 再到两个PG,LZ时钟复位都查了吗?还是AMD的时序(非供电时序)跟INTEL不一样的。另一个PG叫什么。有点糊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电压正常之后才会让LDT_PWRGD转换成PWROK_PWM啊,AMD的时序基本上都是一环扣一环,前面不出后面也不 ...

无论有没有这个LDT_PWRGD信号,Q60无论是导通还是截止,PWROK-PWM不都是高电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是查了最后一个信号PWROK_PWM不正常, 再反推向前查信号LDT_PWRGD,第二张图, 就是LDT_PWRGD不正常引起PW ...

无论有没有这个LDT_PWRGD信号,Q60无论是导通还是截止,PWROK-PWM不都是高电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有没有这个LDT_PWRGD信号,Q60无论是导通还是截止,PWROK-PWM不都是高电平吗?

应该是南桥内部会把这个信号拉低,条件正常后再置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有没有这个LDT_PWRGD信号,Q60无论是导通还是截止,PWROK-PWM不都是高电平吗?

是都是高电平,他电路既然这样设计就一定有他的道理,不然厂家也不会去多花几个元件的钱,具体还得根据两个电路去的地方来分析

网友:
V星的主板 有图纸就是好,设计几乎都差不多。。。

网友:
直接拆除Q52会不会造成时序不正常。

网友(2017-07-28):
看完知道CPU供电芯片要发送PG信号给南桥南桥才复位.

网友:
拆掉那 管没有 后遗症吗 ?有 的 话楼主补充下

网友:
麻烦问一下楼主,拆掉后会不会不稳定呀,我每次都是更换。

网友:
是都是高电平,他电路既然这样设计就一定有他的道理,不然厂家也不会去多花几个元件的钱,具体还得根据两个电路去的地方来分析

网友:
楼主这是把pg信号强制开启了 会稳定不?

网友:
我来吧 就为了认证,现在的日子都不好混 只有努力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