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5VSB故障。

楼主(2016-03-21):
手里收个杂牌电源,5VSB电压高的吓人。高达24V。。tl494供电端50V。光耦换了。2个开关管测量都是好的。稳压部分呢,TL431测量正常,辅助变压器正常,整流二极管正常。有谁知道怎么回事???

补充内容 (2016-3-23 07:06):
该电源已经修好。

补充内容 (2016-3-23 07:06):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介绍一下5VSB采用何IC?.....

TL494+LM339.辅助电源采用2个二极管自激产生5VSB

网友:
找个TL494+LM339组合电路的电路图分析一下,看一下二级管前后及相连的电路

网友B:
5vsb是采用分立原件还是芯片?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没有找对“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vsb是采用分立原件还是芯片?

分离的2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没有找对“地”?

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分离的2个三极管。

总共都没多少原件吧,重点查反馈,取样电阻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共都没多少原件吧,重点查反馈,取样电阻有问题吗

TL431参考电压是2.7V  阴极电压是1.9V。

网友E:
杂牌电源,保护保护差,一般好点的电源这种情况就没有输出了,不会烧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杂牌电源,保护保护差,一般好点的电源这种情况就没有输出了,不会烧板子

已经烧了好几个电阻了。我有一个电源和这个一模一样,已经把坏的电阻都换上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烧了好几个电阻了。我有一个电源和这个一模一样,已经把坏的电阻都换上好的了。

这电源,接在主板上,一定烧IO

网友F:
更换494的供电端的滤波电容和sb5v的滤波电容

网友B:
还是反馈有问题了吧,光耦,小三极管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更换494的供电端的滤波电容和sb5v的滤波电容

都已经更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是反馈有问题了吧,光耦,小三极管都看看

光耦换了。你是说自激震荡这边的小三极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光耦换了。你是说自激震荡这边的小三极管吗?

唔,现在你修好了,最后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唔,现在你修好了,最后是什么问题呢?

耦合电容坏了。

网友:
tl431耦合电容

网友:
怎么修好的,介绍一下啊

网友G:
耦合电容坏了呀!

网友:
是自激开关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耦合电容坏了呀!

电容没有容量了

网友:
目测楼主万用表没电了

网友:
楼主怎么修好的,怎么没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