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68-AM SE2显示器蓝灯灰屏

楼主(2016-03-21):
       行,场0.45V  0.V    R,G,B正常是0.02V  搞了一大堆东西都没好,跑RGB到桥,准备煮桥,发现背面RGB到桥下面的角上。仔细一看下了一个东西,量两产,端没有接地,用0欧电阻代用,装上亮机。

网友:
加分鼓励。论坛里面有点位图吧。有点位图还是好查的,不然的话跑线真的。。

网友:
问题应该腐蚀现象导致的

网友:
还这细心好啊,否则桥着罪了。

网友:
你看明白你这问题,如果是RGB一路有问题,那么导致的情况也只是缺色,怎么会灰屏呢?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 不然真不容易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