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一颗电感引起的血案。。

楼主(2016-03-21):
客户把本本送时说在别的地方修过了,,
开始是不显,修过后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机子留下后,直接拆机,查观显卡被做过。
心想是不是上家没做好啊。准备换一个显卡试试(太武断了,经验害人啊!
换了一个显卡后,开机外接显示,内屏还是不显示,灰屏。。。
查条件也正常了。。为什么不显呢?
再把又显卡做了一遍,结果一样。。(不自信的表现啊)把板一放不修了,不然会越修越钻死胡同)
把开网页看看论坛。。看网页,心情放松时,突然想到会不会上家做时有掉件。。
在论坛查了一下,找到背面的一张图。。
对比图片发现问题了。。

掉了一个电感 ,迅速的补上,接内屏开机,哈哈,终于显示了。。。
应该是上家做BGA时,下出水口碰掉的。。。
如果没有找到这张图,不知道又会修的什么地步啊。。
总结:维修还是要细心啊,有实不能全部靠经验啊。。。

网友:
呵呵,这种有对比的板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细心,耐心,恒心,都很重要!

网友:
以前也修到过别人动手脚的机器,只要是被别人修过   一定小心有没有掉件

网友:
细节很重要。做什么都要仔细啊。

网友:
呵呵 确实 应该细心

网友:
下出风口确实容易碰掉元件,而且有时候被焊过了,还不容易发现。楼主还是很细心的

网友:
细心,耐心,恒心,都很重要!

网友:
搞维修就是要细心呀,谢谢分享

网友:
运气好啊.如果没有对比图结果会是怎样呢?

网友:
有对比是好,遇到华硕的板子显卡桥背面电容电感互换N处,最后也没搞好

网友:
有时候维修的观察很重要

好多问题会在查看中看出端倪

网友:
内接不显示  除芯片问题外 最多的是1.8v显卡供电没有 然后才是其他的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 好多问题。 我都是换了不行就放弃了 。。 难得楼主

网友:
做维修是个细活,一不小心就会越修越坏了

网友:
一定要细心观察    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面对现在维修竟争激烈的情况,以后修本自己要拍一张高清大图备案

网友:
看看论坛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楼主够辛苦的了,重做了2次BGA最好不费吹之力搞定了,惊喜啊

网友:
没图只能放弃了呗

网友:
楼主学习了 以后修什么都要仔细

网友:
我有一次也一样查半天 最后才发现少了一个电阻

网友:
细心 耐心

网友:
之前碰到过做显卡,做过之后也是灰屏不显示,研究了好长时间,也没发现问题, 第二天给另外一块板子做显卡才发现BGA加热板里面掉了一个3级管,这才恍然大悟。

网友:
二修机就是不好干 上次我也遇到一个 上家干过显卡 就跟着换个显卡试试 换了还是一样 妈蛋 什么都查了 准备换显存了 还好没换 结果尼玛就屏线问题 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 多亏有实物图 要不怎么找去

网友:
细心总会有收获的

网友:
不过还是值得学习的 心思缜密

网友:
楼主细心啊,这都发现了

网友:
这次维修能够取得成功,一方面是楼主搞维修时够细心,二是得益于迅维论坛的丰富资源,找到背面的一张图。

网友:
楼主够细心,赞,加分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有点位和图纸还好,不然有主板比对也可以,有的是被人恶意拿掉的,查起来麻烦的很

网友:
二修板注意掉件,没图都不知道是掉件还是没装

网友:
这是焊显卡的时候,不小心弄掉的吧

网友:
这个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运气啊,恭喜楼主

网友:
最后再做显卡吧

网友:
高手 就是高手!!!!!!

网友:
这维修眼睛跟心情有关
心情不好 一点小元件掉了 变质 腐蚀都不知道了

网友:
还是要细心呀,呵呵,

网友:
是啊,下面掉小件的还是有的

网友:
BGA温度太高或风大都可能吹掉

网友:
呵呵,有对比板呀,如果没有不是醉了。

网友:
修的还不错啊

网友:
没有乱搞,搞好就好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多的!

网友(2016-04-21):
这个都能让你找到!器材

网友:
做BGA掉件,是最让人苦闷的事儿。

网友:
细心就会好,在实地的 时候就显卡电容断线 干显卡干了N久。。所以还是要细心。

网友:
还好上家是掉件了 要是把电感换成电容就麻烦了

网友:
惯性思维有时候就好走岔道!呵呵

网友:
楼主的BGA台竟然有出水口,长见识了。

网友:
这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啊,楼主太牛了啊,发现了。

网友:
掉了应该少电压啊。之前没有查电压?

网友:
修机还得先修心呀

网友:
恩学习了,做这个一定要细心

网友:
我挺可怜上家的· 哎··

网友:
运气好,并不是每一块板,都能找到这么清晰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