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1r3一体机 南桥问题引起加电不显1.4A不跑码

楼主(2016-03-21):
        昨天接修联想售后送修的一台联想B31R3一体机,描述故障是  不加电。我接到后,拔了硬盘线,接上可调电源,按开机键上电1.4A不动,开机键的电源灯是没有亮没有亮,但是左下角的灯有亮。说明不是不加电,是加电不显而且不跑码。以前修过几台这种故障,都是北桥问题,于是给他报价,不是不加电,只是电源灯没有亮,是加电不显,要换北桥。同意换
      于是开始真正的维修了,首先测下CMOS电池电压正常。AM2的U也是经常坏的,原机的U是X640的,于是先换了一个AM2的U,结果奇怪了,变成是上电2.2A不跑码。换回原来的U还是上电1.4A 不动。于是用风枪加焊北桥,开机故障依旧,以为没焊好,风枪再加焊一次北桥,结果还是一样的。于是北桥定货。
      下午北桥到了。决定再测一下,心想这B305主板的0660017南桥不良是通病,碰到N台是开机都会显示,就是不进BIOS不进系统,这个不跑码也用风枪加焊一下南桥,再上电,奇迹出现了,我雷个去前面的开机电源灯也亮了,电流三次跳变到2A多,LENOVO显示出来啦。于是BGA伺候换全新的南桥芯片。维修结束。
      这个南桥工作的时候温度比较高。修了这么多的联想一体机加电不显的,第一次碰到南桥问题的。

网友:
一体机没有修过,不清楚这

网友A:
看这样子  你那里就是北桥没现货  南桥有现货啊   那为啥订北桥前没想到南桥呢

网友:
该一体机是AMD的?没接触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样子  你那里就是北桥没现货  南桥有现货啊   那为啥订北桥前没想到南桥呢

对,北桥没有现货,这个南桥经常出问题,有备货。因为之前碰到加电不显不跑码的没碰到南桥问题的

网友B:
遇到联想一体机AMD芯片组进不了BIOSS的 换过南桥好的

网友C:
这种我一般都是干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联想一体机AMD芯片组进不了BIOSS的 换过南桥好的

那个多了去,我前面都说过,可以显示,就是进不了BIOS,也不进系统。然后就显示一排的H,或者WRITE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我一般都是干北桥的!

我以前碰到的也是干北桥好的啊,可是这台干北桥不行啊

网友:
该一体机是AM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