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新的笔记本刚插上电源时3/5V的待机

楼主(2016-03-21):
现新笔记本电脑待机的时候很多都没有3/5V的供电,应该基本都采取了苹果笔记本的待机的一种方法,先给3/5V芯片主供电和线性开启信号,当3/5V芯片有了线性开启信号过后就输出5V线性电压,经过一个5脚小芯片输出3VPCU.给EC供电和复位,同时也给桥和RTC电路供电。当EC有了供电和复位过后,就去读取BIOS里面的程序,定义EC脚位。当读取BIOS后就发出3/5V芯片的开启信号,然后输出3/5V。经过一些转换电路给桥进行待机供电(VCCSUS3_3    V5REF_SUS   VCCDSW),当桥得到这些供电过后。(应该也会去读取BIOS定义桥的GPIO脚位吧!这只是我的猜测,我暂时还没有得到确定的答案,来个大神解说一下噻。)后面就会发出SUSWARN/SUSPWRDNACK/GPIO30这个信号给EC吧!当EC收到这个信号过后就会发出SUSACK#给桥,桥收到这个信号过后就会发出SLP_SUS#信号给EC和其他电路,用来关闭(VCCSUS3_3    V5REF_SUS   VCCDSW)一些电压。最后EC应该就会拉低3/5V的开启信号,关闭3/5V。说的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图片画的有点丑,理解理解 (我参考的索尼SVF153吧!桥CPU集成一体的)       各位大师傅,加点分赛,发帖不容易啊! 谢谢

网友:
看看,觉的很好,

网友A:
3V 5V主要看代工厂家的设计,纬创和ASUS代工的板子一般用LDO线性电压,触发后,出3V 5V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V 5V主要看代工厂家的设计,纬创和ASUS代工的板子一般用LDO线性电压,触发后,出3V 5V供电

这个也是触发过后才有的,只不过插电的时候会出来几秒左右吧,然后在掉下去吧

网友:
比较新的是3V5V单独两个芯片 没有场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触发过后才有的,只不过插电的时候会出来几秒左右吧,然后在掉下去吧

你说的那是一种,但是主板的3V 5V是否待机出来,要结合板子上电时序,ASUS和纬创的板子好多个都是用LDO线性电压就可以完成待机电路所需供电,并不需要开启3V 5V 又关闭,插电也不会出来几秒的,你用示波器看,看的最清楚

网友:
还有ASUS现在比较新的板子   待机只产生5V供电,触发后才有3V供电,X555Y够新吧,2015年 10月份出厂的。前两天才修的

网友C:
现在使用深度睡眠待机机制的笔记本应该只有苹果吧? 其他品牌的有使用这个机制的吗? 你见过的是什么品牌?

网友:
具体还真没有研究的这么深   新机通电 3 5V出来一瞬间就没了  我个人理解  可能是一瞬间出3 5V  只是做个待机电压的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使用深度睡眠待机机制的笔记本应该只有苹果吧? 其他品牌的有使用这个机制的吗? 你见过的是什么品牌?

索尼 基本就是这样的   现在基本修的索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是一种,但是主板的3V 5V是否待机出来,要结合板子上电时序,ASUS和纬创的板子好多个都是用LDO线 ...

这个你可以看看现在索尼的板子吧   新的索尼基本就是开启几秒后就掉下去      就是示波器看

网友:
一瞬间出来的电压应该是探路吧

网友:
感觉不大对。多看电路图,也许有发现。3v5v是短暂出一下

网友:
新一点的机器都很少有这些不通电的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出来一瞬间的是桥和EC共用一个BIOS的,需要给桥供电要不然BIOS没电的,无法读取程序,读取完程序后会关闭3 5V PWM开启,根据适配器检测决定继续开启3 5V PWM,还是等待触发信号。建议楼主仔细看下bios的供电,就会明白了

网友:
总结的很好,做维修的就要这个样子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怎么了解过

网友:
没修过,但这种时序我看到早期的上网本就有了,没南北桥的那种。

网友:
要能结合电路图看就更好

网友:
楼主给力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图画的比较难看,但是资料很实用。

网友:
楼主说用来关闭一些电压不认同,电压出来了就一直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