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41T V3.1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6-03-21):
一片盈通G41T V3.1主板无复位!量了 内存 桥 总线电压都正常就是没CPU电压,电源管理IC是ISL6312,IC的36脚(EN)0V!量36脚只通向一个贴片电容和一个贴片电阻(102贴片电阻),没通向其它的贴片电阻和贴片三极管!看了6312的PDF-36脚是由两个分压电阻分压的,可是找不到这两个分压电阻!哪位大神有这片板啊!帮忙看看啊!36脚(EN)的分压电阻在哪个位置啊!小弟在不胜感激!!!

网友:
图片在此

网友:
哪有刚好一样的板啊,这个零件应该应电压IC旁吧

网友A:
如果你确定是分压EN的话,你不是找到它连接的贴片电阻吗?
你看那电阻另外一个脚是接地还是12V,然后测量电阻阻值,自己计算出来分压公式。
维修要会变通。

网友B:
你看下12V那边来的 分压电阻基本再EN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定是分压EN的话,你不是找到它连接的贴片电阻吗?
你看那电阻另外一个脚是接地还是12V,然后测量电 ...

那个贴片电阻另外一脚没有12V也没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12V那边来的 分压电阻基本再EN旁边

这片板就怪了!EN脚只连通一个贴片电阻和一个贴片电容!

网友:
各位大神,电源管理IC的EN开启信号会通向北桥吗(我这片盈通G41T V3.1主板的电源管理IC的EN脚没通向分压电阻也没通向三极管,总线供电和CPU供电之间的贴片三极管也没通)

网友:
加热了北桥,6324的EN脚电压还是出不来啊!求解啊!!!

网友C:
不要动不动就干桥 同学 你看下36脚是不是找错了    确定没错以后  一表笔36脚 一表笔在周围芝麻电阻上划来划去  滴通后 然后移到此电阻的另一端 看看接的是地还是小4P 12V   另外一个电阻也能用此方法找出来 EN不出电压很有可能是连接12V的那个电阻无穷大了  导致下面的电阻分不到电压  我这么说你能理解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动不动就干桥 同学 你看下36脚是不是找错了    确定没错以后  一表笔36脚 一表笔在周围芝麻电阻上划来 ...

大神,ISL6312的EN脚是第36脚吧!(周围的电阻都量过没一个和EN脚相通的包括贴片小三极管,除了EN脚同一条线路上的102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动不动就干桥 同学 你看下36脚是不是找错了    确定没错以后  一表笔36脚 一表笔在周围芝麻电阻上划来 ...

刚才在论坛里看到有位维友说电源管理IC的EN脚会通向北桥于是就加焊了北桥,可是故障依旧!(幸好北桥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动不动就干桥 同学 你看下36脚是不是找错了    确定没错以后  一表笔36脚 一表笔在周围芝麻电阻上划来 ...

大神,那个贴片电容(就是和EN同一条线路上的那个贴片电容)用二极管档量有1007的阻值(红表笔接正极黑表笔接负极这样量的)反过来量有940的阻值.是这个电容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神,ISL6312的EN脚是第36脚吧!(周围的电阻都量过没一个和EN脚相通的包括贴片小三极管,除了EN脚同一条线 ...

与EN脚连接的102电阻是接到地了还是接到12V了  ?如果接到地了 说明他是分压电阻下面的那个电阻 ?如果他接的是12V 那么他就是上面的那个电阻   一般的EN都是1.05V 左右的电压    按分压算法 如果他上面的那个电阻是10K 的话 那么刚好能出1.09V 的电压  如此推理  这个电阻应该是分压电阻中接地的这颗 你赶紧看看他是不是接地的 剩下就是找上面的那颗10K左右的电阻了 明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EN脚连接的102电阻是接到地了还是接到12V了  ?如果接到地了 说明他是分压电阻下面的那个电阻 ?如果他 ...

关键是这个102贴片电阻既不接地又不接12V啊!(就是这里很怪!EN脚竟然没有分压电阻和小三极管)

网友E:
你是修这主板赚钱的吗??   还是就向专研下呢  还是没有别的维修的工作了呢??   呵呵   闲下来研究下可以  但是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B:
这个芯片用表笔去跑线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用表笔去跑线找

找了好久都没找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修这主板赚钱的吗??   还是就向专研下呢  还是没有别的维修的工作了呢??   呵呵   闲下来研究下可 ...

修好就有钱收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是修这主板赚钱的吗??   还是就向专研下呢  还是没有别的维修的工作了呢??   呵呵   闲下来研究下可 ...

大神,麻烦指点指点啊,谢谢啦!!!

网友:
大神们,快来帮帮忙啊,谢谢啦!!!

网友F:
先拍个照片。然后拆件,跑线路,估计断线了。你看看现在能连通的电阻跟电容是不是一端对地的。。

网友G:
我在查开机电路的时候也遇到过图纸上明明标识有的元器件却找不到,再仔细找一下,实在不行就先放一边,等过段时间再重新跑一下,可能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拍个照片。然后拆件,跑线路,估计断线了。你看看现在能连通的电阻跟电容是不是一端对地的。。

电容有一端接地另一端连同6312的EN脚 电阻两端都没有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在查开机电路的时候也遇到过图纸上明明标识有的元器件却找不到,再仔细找一下,实在不行就先放一边,等过 ...

可是没图纸啊 就是帖子标题上的那片板(的图纸),你有吗?大神,麻烦分享上来啊,谢谢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大神,麻烦指点指点啊,谢谢啦!!!

我也是新手,这个板子我没有图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新手,这个板子我没有图纸呢

那就没辙了?

网友H(2016-05-02):
跟下线跑跑不就好了么

网友I:
只能自己跑线啊 或者买个跑线的刷子啊

网友J:
电阻一端有没有电压呢 电容是滤波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跟下线跑跑不就好了么

就是跑不出来!找不到EN脚相连的分压电阻和三极管(量上去都没通)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能自己跑线啊 或者买个跑线的刷子啊

跑不出来啊!又没图纸!跑线刷子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阻一端有没有电压呢 电容是滤波用的吧

另外一端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阻一端有没有电压呢 电容是滤波用的吧

但是找不到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