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cpu更换成功率有多高?

楼主(2016-03-21):
前几天接到一个机子,华硕的X450,才用一年,然后进水了,我拆机一看待机芯片烧了,订芯片,换芯片。然后通电电流直接0.8A,一摸CPU滚烫,这cpu还集成的桥,测了一下短路点在桥下。我在考虑要不要订个CPU试一下?因为以前没换过板载cpu,想请教一下板载CPU更换是不是成功率要低一些?

网友A:
这种CPU的成功率很低的   很容易变形的

网友:
我没换过,我找修笔记本10几年的老师傅修,他们说这种板子,CPU挂了直接换板。应该是成功率不高吧

网友:
华硕的CPU还是不要换好,之前换过,插适配器会降频,

网友:
这种CPU   几率等于百分之1   简直没得修的

网友:
确定下是不是CPU烧了先,上下管有没有烧

网友:
CPU又贵,成功率又低,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如果有长方形的风口我觉得比较容易换

网友:
单CPU就不要换了 CPU太贵不划算 不如换板子

网友:
如果有料板 上面有这CPU 确定是好的话 可以换

网友:
如果有料板可以拆了从新值球,建议最好换板

网友:
我换过料板的 换好了 这CPU 是会变形 但没关系 在板上取下来 会弯 植好球 弯的更厉害 不用管它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温度到了它会自己直过来 月饼老师说过 新的也有弯

网友:
考虑成本,如果自己有料板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价钱客户可以接受,就直接换板。

网友:
如果要订新的,这个就放生好了。要是料板上有拆的,你就练练手呗,有经验就有无本生意了。

网友:
难度加大啊,成功率看来不太高。要报风险。不如换板,换板怕客户嫌贵。

网友:
你是实地的都搞不定啊  先拆掉CPU看看还短路不    不短路在贴回去 拆的时候拆好点 手不要抖

网友:
ls的说的对,先拆下来看看,就当练手了,这cpu比较贵,要是不成功就亏了,

网友:
建议不要换

网友:
没有好的设备,和好的货源,就是送钱给人家了。这种单CPU成本高。次品多。没有做过就不要冒险尝试了吧

网友:
首先成本在那放着呢,风险太高,万一买的新的装上去变形怎么弄

网友:
这种确定cpu坏的 就直接报换班的价了

网友:
换不好的话cpu也会坏吧.

网友:
这CPU真心不好做,我做过一次失败了,这种CPU长方形的,用红外式BGA受热不均,锡点不化,时间一长容易坏,也许热风式的好做点

网友:
风险太高还不如换板。

网友:
这还真的没换过,楼主换好了和大家分享一下哦

网友:
遇到4代的板载U坏了直接换板吧,我换过几个都没成功,容易变弯,

网友:
这种事情 我一般都不干的。。风险太大了。。弄不好就是自己亏几百的故事 而且几率很大。。。

网友:
这种板还是换板子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CPU的成功率很低的   很容易变形的

也不是啊,我前几天还修了一台苹果A1466,,也是这种CPU,4代I5,虽然这个是四代I3, 四合一的板载CPU,故障为不跑码,二修机,CPU被上家加焊过,我重置CPU解决,不过CPU取下来确实弯的,不过还好,上BGA之后慢慢就还原了,感觉也没什么难度呀

网友:
换过 成功的很少 容易变形 搞不好就报废

网友:
我觉得这个U最好多练哈好些,熟练了就好了

网友:
毕竟这个u也不便宜,所以就少人换了,换板来得快

网友:
哎,以后的本子还你呢个修点啥啊

网友:
换好很多了,双核换I5的都可以

网友:
CPU不便宜,交换主板也便宜300多就搞定了。就是你换CPU好了但能用多长时间呢,返修的多。还不如换板稳定。

网友:
成本太高,还是考虑换板吧。

网友:
这种悬的要死而且成本又贵的东西,除非有料板,否则不会选择试。我都是直接去交换主板。

网友:
遇到一些CPU烧的,没换过,成本太高了,利润低没换好要赔钱,不划算

网友:
换板载U成本也高,成功率也不高

网友:
我换过成功率 三分之一

网友:
个人推荐换板, 或者和客户商量  能修则修  跟他说明这个东西的成功率。

网友:
这种集成南桥的CPU很不好做,之前修台宏碁的新机,换完能亮机,可老是死机。最后还是没搞好。这种CPU很容易变形,而且成本很高,除非你有料板,就可以尝试下。

网友:
我遇见 三台了,换好了一台,另外两台都死了,真心不好搞,

网友:
拿对换吧 ,

网友:
四代的现在不好修了,cpu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bga一般多大温度合适啊

bga不一样 温度设定也不一样 我的bga没有长方口 我就用的正方形口 没关系只要风口把芯片全罩住就行  温度不需要太高 芯片也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和换桥那些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