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今天接到客户的飞利浦190V3SB25不通电

楼主(2016-03-22):
拆开一看,已经炸了一个蕊片,已经看不到参数了还有这个电阻也挂了

网友:
换板吧兄弟

网友:
有兴趣可以找图纸修复 这个可以有    客户急的话换个板子也行

网友A:
楼主你把板子全部拍出来,我找下我这里有没有一样的板子告诉你给你借鉴

网友B:
这个芯片是PS还是4606?
你可以看下
你这个电阻可以找来带换 参数可以偏差一点没事

网友:
拍个全貌的正反两面的照片,用线标出

网友C:
这个电阻是5K-10K都可以。、、

网友D:
一般电源板直接换板  换了芯片还会烧

网友:
这个电阻是5K-10K都可以。

网友E:
拆掉所有坏的元器件,直接改电源模块就好,已经改过无数次了。一般都能解决,返修率也很低

网友F:
LD7576.  0.39欧电阻   换场馆  换保险。

网友:
这么明显的问题啊

网友G:
直接换板吧,现在配件足,修好了,还怕返修。

网友:
兄弟换板吧,电源板ic烧了就没必要修了!浪费时间

网友H:
这个能要几十,换个板子得了

网友:
换电源模块吧

网友:
上面有人说了芯片型号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拆掉所有坏的元器件,直接改电源模块就好,已经改过无数次了。一般都能解决,返修率也很低

哦,好用吗,我也上网查了,可以改电源模块的,只是今天很忙没空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LD7576.  0.39欧电阻   换场馆  换保险。

好的,谢谢了,这几样都挂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电源板直接换板  换了芯片还会烧

哦,是吗,哪就是没有修的价值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PS还是4606?
你可以看下
你这个电阻可以找来带换 参数可以偏差一点没事

好的,谢谢你,蕊片已经看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能要几十,换个板子得了

换板可以啊,只是客户不急有空就慢慢修吧

网友:
刮干净,用三星芯片或者基地的模块,都行啊。

网友J:
看这炸的德性,很可能是ld7575ps,这个芯片的板子最喜欢炸成这样,一般是在联想与aoc的显示器上比较多。一般坏保险,芯片,开关管,221电阻,103电阻,开关管s极的一个二极管(可取掉不用),0.39电阻,有时光藕也坏。狠狠修一次,第二次就快了,10分钟而已,比换板什么的省时省力省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看这炸的德性,很可能是ld7575ps,这个芯片的板子最喜欢炸成这样,一般是在联想与aoc的显示器上比较多。一般 ...

谢谢你啊,好详细的啊,之前上面有说是LD7576的,现在你说是LD7575的,应该是哪个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你啊,好详细的啊,之前上面有说是LD7576的,现在你说是LD7575的,应该是哪个才对啊

7575和7576的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把板子全部拍出来,我找下我这里有没有一样的板子告诉你给你借鉴

好的,明天拍下来给你看看的,谢谢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哦,好用吗,我也上网查了,可以改电源模块的,只是今天很忙没空搞的

没事,我改了很多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把板子全部拍出来,我找下我这里有没有一样的板子告诉你给你借鉴

好的,先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事,我改了很多次了。

哦,好的,谢谢你

网友:
要判断是7575   还是7576很简单看一脚接的是电容还是电阻

网友K:
话说我板子都能修就修,,不能或是成本偏高就直接换板子,,,再说什么通用模块的,,,貌似没有成功过2次,现在模块丢一边不用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换板吧,现在配件足,修好了,还怕返修。

换板成本高啊 能修就修修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话说我板子都能修就修,,不能或是成本偏高就直接换板子,,,再说什么通用模块的,,,貌似没有成功过2次 ...

已经将这几个挂了的全部拿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是5K-10K都可以。、、

没有图纸真的不知是多少啊,谢谢你

网友:
改个模块  某宝有卖 几元钱一个 省心 省时间

网友:
电路板没击穿可以修的

网友:
板子也便宜 换板吧

网友:
老电源板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