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N68-S3 FX主板开机诊断卡50

楼主(2016-03-22):
求助,华擎N68-S3 FX主板开机诊断卡50重复1次就一直50,显示屏也不亮。

网友:
我记不清那板子长什么样子了,如果IO在声音接口下面,你可以把IO拆掉试试看能不能跑过去,如果不在声音借口下面,那就是南桥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也有片华擎N68-S3 上电自动开机,能强关机,开机就00-50-N0 了一直NO了,各种电压似乎没问题,此板开机桥温度很高,但发现CPU风扇插针上方的4脚Q36(上面标有S46  P93的是稳压器?其中间脚对地短路,感觉有问题),现在我也怀疑IO问题还没动手拆

网友A:
这跑50的查了别人的说是内存插槽生锈导致接触不良?我也擦了点醋除锈,然后也没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跑50的查了别人的说是内存插槽生锈导致接触不良?我也擦了点醋除锈,然后也没变化

你看看内存槽是不是烧线了,3.3V

网友:
单桥 加热下看看.

网友B:
NV芯片的50一般是桥问题。

网友:
加热可以跳过50,但是白屏!等桥的温度下来又跑50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V芯片的50一般是桥问题。

加热桥能跳过50,等温度下来又档50.

不知道该咋办了!

网友:
这个板子你先烤下桥试试 不行还个内存
还是这样查电压 电压正常看某些原件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热桥能跳过50,等温度下来又档50.

不知道该咋办了!

上BGA加焊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热桥能跳过50,等温度下来又档50.

不知道该咋办了!

NV单桥的,这样了,说真的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