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发电机,出门在外不担心手机没电啦!

楼主(2016-03-22):
嘿嘿,晒一晒自己DIY的发电机:

话说某一天,楼主出门买菜,看到一丢弃的麻将机,于是乎就把它拖了回来(我真的不是收废品的),然后就开始了肢解这个麻将机。
麻将机的电子部分很简单,以某型号的国产单片机作为核心,外加一些复杂的机械传动部分。三下五除二,取出了我们的主角:永磁电机。
找了一颗很长的螺丝钉(20cm),找了一个转盘,做了一个摇柄,因此一个简单的交流电机就做好了。用电笔初步测试,有200V以上的电压。此时肚子有点饿,看了一下室友,靠!居然睡着了,又看了一下表,已经过了23:00,此时才想起来还没吃午饭…………

第二天,一大早就醒了,接着折腾这个发电机。现在电机产生还是交流电,电压又高,咱得想想办法,弄一个稳压模块。第一想法是从充电器下手,拆了一个手机充电器,看了主要的功率器件和电路结构,很easy的找到了对应的原理图

这个原理图实在太简陋了,咱们得修改一下,查了相关Datasheet,发现其中的Q113001这个管子驱动电流只有500mA左右,弱爆了。于是乎我又去找了一个13005的驱动管,驱动电流高达1~2A。还有,这个电路的整流效率太低了,只有一个整流管DIN4007,果断找了一个桥式整流管代替。另外,担心发电机的电压波动太大,电路吃不消,于是又加了一个π型滤波电路。哈哈,现在的电路就妥妥的了。下面是整流稳压板:

发电机DIY就告一段落了,但现在还不敢给手机充电,因为输出电压特性未验证。于是乎骑着我的小毛驴,直奔公司实验室。来到了公司,因为是周日,只有几个人在。叫了一师兄帮忙,测试了一下:不加负载,桥式整流管后面电压400V,加负载后降低到200V,USB输出端口稳定在5.53V到5.6V,上下波动居然不超过0.1V,这性能简直好得让我意外!

网友A:
版主的作品应该放到市场中去检验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的作品应该放到市场中去检验

没有资金 只不过是diy 又不是为了赚钱没有必要的

网友:
楼主23点 说没吃午饭!!!这是什么节奏····废寝忘食啊!

网友:
绿色能源,应急可以试 试

网友:
看着很牛掰的样子  操作过程中注意安全   弱弱的问一句 麻将是不是丢了 那就太可惜了

网友:
DIY 精神可佳

网友:
diy的功底好厉害

网友B:
楼主这技术绝对不是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技术绝对不是盖的

我其实没有什么技术的

网友A:
用一个直流12V的偏转电动机能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直流12V的偏转电动机能做吗?

发12v电的那种吗?

网友:
不是的,是一个12V直流电动机,不是发电机,你用的麻将上的也应是一个交流电动机吧,不会用发电机的

网友C:
那么小一玩意能输出200V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小一玩意能输出200V电?

能啊

网友:
不累的情况下,电流能到多少呢?

网友(2016-05-26):
精神真的不错,有研发潜能

网友:
这不是电动机改发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