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门禁考勤系统布线标准详解

楼主(2016-03-22):
现在不管是在哪个工作单位,都会看到在他门口的门厅处都会布置一个考勤器,那么你是否知道门禁考勤系统布线标准呢?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考勤器读卡器到控制器的布线标准。先要设定好读卡气他的标准读卡距离,要规定在某一个具体的范围之内,而这其中,id卡读卡器他的读卡距离要稍微长一点,i c卡读卡距离要稍微短一些,如果你是采用的钥匙扣类型的感应卡,那么读卡器距离就会更短,而读卡的方式,最好用卡片对着读卡自然的靠近,而用卡片从侧面快速划过的读卡方式先在这里建议大家不要采用这样的方式,因为很有可能随着日久天长,以免发生磨损,这样刷卡的方式有可能会发生不成功的现象。
  我们一般把读卡器放之在考勤器的金属面上,由于读卡器它是一种特殊的产品,这样不管是在前面或者是后面,它的金属器都会吸收读卡器的信号,如果考勤器它的金属面很大的话,会影响到读卡功能,或者读卡距离由于太远,进而读卡功能会衰减的很厉害。因为如果两个读卡器他的距离过近的话也会影响读卡器的功能。如果两个读卡器挨得过近的话,那么我们的读卡功能可能会发生失灵状况,影响正常读卡功能。

  接下来为大家讲一下,考勤器的电子锁到控制器的布线标准。月考勤器它的电子锁,工作的电流比较大,因此电磁锁到控制器会有一定的距离,而如果电流过大,那么就会使得电池说有时能够工作,时就会发生停滞的状况。那么我们在布置,从电子锁到控制器的线才是,如果线材的长度小于50米,就需要多补一根电源线,这样可以产生并联供电的效果,而如果现场大于100米,那么我们尽量把控制器,挪到靠近电子所的位置,以便缩短布线的距离。
       接下来就是门磁到控制器的布线标准。遇到这种情况时,小编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选用由两根芯片的线材,而且线材的急进也要规定在某个限度之上,如果你不需要,随时了解门的开关状态,或者不需要根据门开关的时间而产生报警的状况,那么你可以不需要加装门磁线。
  以上就是小编讲的关于考勤系统的布线标准问题,我们在外面看到的虽然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金属器件,但是在他的背后却有诸多的线路,如果布置得当,那么不仅会节省成本,同时让新系统能够更好的流畅运转,所以布线问题同样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网友A:
门禁监控难的就是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门禁监控难的就是布线

布线太复杂了 我有这样的活一般找人干自己赶不过来

网友:
看见那密密麻麻的接头就头疼

网友(2016-05-24):
怎么没有看到线路图啊

网友:
门禁布线难吗,那是你选择的系统问题,现在好的门禁系统都是网络式的,布线全部都是一条网线或者两条,在加根电源线就好了

网友:
这资料太老了

网友(2016-11-07):
学院就不要有这样的,类似灌水的回帖啦

网友B:
学院就不要有这样的,类似灌水的回帖啦学院就不要有这样的,类似灌水的回帖啦学院就不要有这样的,类似灌水的回帖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院就不要有这样的,类似灌水的回帖啦学院就不要有这样的,类似灌水的回帖啦学院就不要有这样的,类似灌水的 ...

你这不是复制我的回帖进行灌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