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头疼的 位置错误14

楼主(2016-03-22):
今天接到一个活 刷机报错9 感觉很简单接了,吹下硬盘读取SN 格式化都可以 但是刷机还是报错9 PP1V8供电正常 就换新硬盘写入SN 刷机 结果报错14 硬盘焊点测对地阻值全部正常 想问是码片的问题吗?

网友A:
那就悲剧了  还有就是焊接手机主板  特别容易焊坏相邻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悲剧了  还有就是焊接手机主板  特别容易焊坏相邻原件!

报错 14 6之前都有碰到过 但是现在真是第一次碰上这头痛的问题。

网友:
估计CPU虚焊了

网友:
6有码片吗?

网友:
指纹码片吹虚了吧

网友:
更换指纹码片 故障依旧

网友:
还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重写硬盘后,现在刷机进度条走一点大概2%屏幕就花然后暗掉了。报错9,硬盘焊盘阻值都正常。还是有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
看来维修行业高手还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