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YO SY-N78GM3-RL电路图或RT8855电路图

楼主(2016-03-22):
求:SOYO SY-N78GM3-RL电路图或RT8855电路图
此板加电,不跑码,CPU供电只有0.3V ,此板RT8855 CPU供电电路电路图的,请分享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6-7-22 15:50):
已修好    CPU座问题,回焊正常

网友:
48脚en脚的电压是如何得来的啊 各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T0KZZbcRPEpzyNd9gDqvGeVNjJNwF2Qz5iyMC13oLGOayOu-YtFdRb50PNZSyTLysanF ...

谢了,已修好,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了,已修好,是CPU座的问题!

能修好就行,楼主是直接放BGA上面加焊的座子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修好就行,楼主是直接放BGA上面加焊的座子吗?

我手压了下,能出电压,回焊,压也没用了,就换了个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压了下,能出电压,回焊,压也没用了,就换了个座!!!!!!!

恩,可以直接重新编辑帖子改成已解决,再加上怎么修好的。这样别人看帖就明了了

网友(2016-05-17):
我有相同的板,有CPU供电1V,就是不跑码

网友(2016-07-14):
我这碰到一张 这个型号的板子 内存供电短路的 凤鸣当测029 板子上能看到的 部件 包括电容全部拆了 还是短 头大了 没图纸和点位图 没发查了

网友:
手头好几张时钟有 没复位啊  没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