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3-22):
s9815h  hkc 的驱动板程序

网友:
右上角搜索功能要常用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kw=s9815h
学会搜索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下载了个不行

网友:
可能别处的毛病

网友A:
你机怎样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机怎样的故障?

不开机  刷了这个后不能接键板  接上不正常  拔掉后在电脑上半小时花瓶  断电后再接上就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  刷了这个后不能接键板  接上不正常  拔掉后在电脑上半小时花瓶  断电后再接上就又正常了

断电时檢查电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