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7T跑EE

楼主(2016-03-22):
如题,华硕M4A77T跑EE,有没有人修到过。

网友:
换条内存还是一样吗
话说看下822牌组
看下是否断线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0899-1-1.html
给你个点位图吧。你供电复位都正常吗?

网友:
822好像华硕的能病!可以先查一下这个!如版主所言  AMD的大板,有维修价值

网友A:
这是档内存的代码,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档内存的代码,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华硕跑EE我都iu修了好多。。

网友B:
挡内存了吧,SPD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挡内存了吧,SPD有没有

不是SPD不过也要测量下SPD电压
我修的都是VTT转换不出的

网友:
跑ee 你测试了电压没

网友:
跑EE一般再内存上脚的电压出不来 应该被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