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3VF 开机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6-03-22):
故障现象:待机0.007A,触发电流到0.3左右掉到0.045,再次无法触发,
维修过程:拆板,开始以为后级有短路,经测均正常,触发时测各电感除CPU供电和1.8VO没有电外,其他均已产生,按照时序,先修L8400的供电电路了,打值正常,测量结果如图

在别的主板上找到1M的电阻,换掉R8405,再次通电,触发电流一路跳变上去了,接屏亮机,进系统运行半小时,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TON频率设定外接电阻不正常会导致掉电,但掉电后待机电流变大,且不能再次触发,不知是什么原理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二;刚开始看电流还以为后级有短路呢,结果是R8405坏了,换了机子就修好了!!!

网友:
简单明了 很精彩  我这里机器都很难修的二修机非常多

网友:
厉害 66666666666  频率设定脚是不是会影响上下管输出占空比啊

网友:
好像这机器有图有点吧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都是电阻惹的祸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
小电阻不太好找,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华硕的没图纸很难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