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H61L-M 。无集显维修。

楼主(2016-03-22):
   接到一片梅杰。 开机风扇一直转, 测完所有电压。都正常。 唯独缺少 在CPU旁边的集显供电的一路上下管没电压。。   现在H61好像是BIOS正常过完内存才有集显供电。
         刷完BIOS。 论坛有, 还是一样。 换掉内存还是一样。 拔掉内存有响声。  查完主芯片RT8859M, 条件都正常。CPU也有供电。  没用示波器, 量到集显的PWM3也有1.几伏的电压。。 在转过头去查驱动小芯片。 VCC 有5V  PVCC也有12V  BOOT的也有电压。  小芯片是BD.  BD=RT9605。。都查完了。看到料板上也有个BD。 就拆了下来换上去。  通电一测有0.9V的电压。回过头来已经听到滴的一声。。。接上显示器。 亮机了。。
之前遇到过V星的H61, 也是这样不出集显供电。 但是刷个BIOS就好了。 。。。

网友A:
LZ集显供电有专门的芯片吗?还是就一个PWM?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集显供电有专门的芯片吗?还是就一个PWM?

有另外个驱动芯片,  驱动3路  。。。。   集显就在里面。。

网友:
我也试过刷BIOS好的

网友:
9605确实是比较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集显供电有专门的芯片吗?还是就一个PWM?

主PWM控制驱动IC

网友:
8859m 外围也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