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代不起负载

楼主(2016-03-22):
电源代不起负载,不开机时电压正常 ,开机12v变5-6v 一直跳,5v变3v多 换了50v电容 光耦,431 没用

之后仔细看发现300v电容一个角生锈了,换了电容好了。这个电容真会引起电源代不起负载,希望朋友以后注意

网友:
带不起负载的是不是都是它的性能不良,参数变化,本身损坏引起的

网友:
300v滤波不良造成供电不稳定,芯片工作也不正常啊

网友:
300V 滤波电容不良会造成电源初级部分供电不良,肯定会引起电压波动。

网友:
楼主修的是明基的还是dell的,印象中这两个的显示器有大电容引脚生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