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M2 不关机

楼主(2016-03-22):
清华同方G31T-M2在系统内和PE内关机的时候就会出现死机,但是直接短接PWRBTN就可以关机,请高手给个答案

网友A:
换个CPU看下
话说G31进PE  系统也死机 最后换CPU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看下
话说G31进PE  系统也死机 最后换CPU解决

CPU对应型号运行与主板不兼容,就会造成本身工作异常发热引起机器进PE 系统死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对应型号运行与主板不兼容,就会造成本身工作异常发热引起机器进PE 系统死机。

对应不兼容 还有本身CPU内部损坏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应不兼容 还有本身CPU内部损坏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cpu内部损坏本身上电是不会工作发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看下
话说G31进PE  系统也死机 最后换CPU解决

咦,你不是不当版主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看下
话说G31进PE  系统也死机 最后换CPU解决

https://2.taobao.com/item.htm?sp ... amp;id=527929914663这个东西要吗?给你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2.taobao.com/item.htm?spm=2007.1000622.0.0.ZRBZcA&id=527929914663这个东西要吗?给你包邮

你这广告也太哪个了吧。。。回去了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咦,你不是不当版主了吗?

你哪里看到我是版主了啊
不是被卸掉了吗
我又管不到事情了

网友:
把外设都换一下试试,如果不行就刷个BIOS,然后就把外设拆了,还有就是要确定是死机还是关不了机这是有区别的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或者先在BIOS内关闭声卡 网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