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弟装机装出大麻烦

楼主(2016-03-22):
板号:K43SD  REF:4.1

原始故障是不充电,电源头断了,直接换个好了。

好戏开场了,给徒弟装机后,不显示了,
我拿到手后,测试确实不亮了。麻烦大了,人家原来是亮机的,而且各功能都是正常的,我测试过。
更换内存后,还是不显。

为了弄清真相,自己拆机看看,发现问题,屏线被徒弟弄断了,应该是线没排好,上螺丝的时候挤压的

心中那个火啊,但又不想发脾气,毕竟大家都是从学徒的过来的,只能自己忍着,简单说了他几句。

然后我就默默的收拾这个烂摊子,接线

裸板上电,未插屏和散热器风扇,0.7  ,无CPU供电。各大电感打值无异常。
既然屏线断了,首先从屏接口查起,发现问题,4脚  +3VS  , 29脚  +5V_CAM   这两个打值都是7,短路了。
打开点位图,查找能导致+3VS短路的地方《以前傻啊,只要跟供电相连的都会拆,很麻烦。现在只拆相连的芯片和mos管》,没找到短路的地方。直接烧鸡吧,也许南桥坏呢。
烧鸡,南桥发烫,拆南桥后,+3VS阻值正常 200多,更换新南桥后,跑码外接亮机,内接白屏。换内屏后正常显示,屏上两个芯片烧了,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收客户150,换了南桥,赔了新屏,无线网卡。旧屏放着,有时间修一下

心情极度郁闷,学徒干了半年了,这种低级错误无语了

网友:
一些不好装的地方  指点一下,毕竟是学徒 傻呼呼的

网友:
徒弟还不熟悉最好别给徒弟装
笔记本都是自己装
台式主板让徒弟闲装

网友:
看来屏线信号都对地短路了。不单单是屏供电了。

网友:
学徒大意了

网友:
都是学徒过来的,慢慢就好了

网友:
学徒太大意了,体谅体谅

网友:
要是我早就开骂了 虽然从学徒走出来的  我脾气不行  楼主很可以啦  向楼主学习

看着走 -1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修手机的小张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小瑞小瑞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落星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维修小明仔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一个别致的疯子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慢慢就还好的了

网友:
装机要慢点

网友:
即使这样,客户知道了真相,也不一定愿意

网友:
主要是学了半年了。。如果时间不长还能理解~

网友:
大家都是从学徒过来的哈

网友:
怎么南桥也挂了

网友:
都是学徒过来的,慢慢就好了。。。。。不过要是我的话。给换个旧屏吧。只要是没问题的屏就行。

网友:
用户意见大不

网友:
半年这样的错误就不会犯了吧?当初我半年以后都自己处理自己修了,老板根本不管我了的!

网友:
学徒的能力参差不齐!

网友:
经常接这样的活,自己清灰,拧坏各种东西

网友:
聪明点的学个半年差不多都跑了 ,笨徒弟才能学的时间长

网友:
楼主好好教下徒弟,下次别搞这种小错误,损失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