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苹果air维修

楼主(2016-03-22):
一个a1466,待机大,公共点爆电容,拆掉后可以开机,不定时掉电,补上电容后修复。
另一个a1369,插电led灯亮,待机0.01-0.00不定变化,过一会led灯也不亮。 拆机发现充电芯片的acin分压只有3v,图纸上写最少3.2v,把可调电源调至16v,马上就能开机显示了,果断把分压电阻换掉,拆掉分压后的一个电容,修复。

网友:
苹果很少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描述直截了当

网友:
只有二个字说你了精简

网友:
简单易懂,不过要是能附带照片那就更直观了

网友:
楼主 能不能把哪个ACIN只有3V的地方电路图给截个图看看那         还有A1466的那个电容 实物和图纸 都截个图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