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8M SI开机报警一长两短这么回事

楼主(2016-03-22):
A58M SI开机报警一长两短这么回事

网友:
1.显示器或显卡错误 解决办法:将显卡取下,对金手指进行清洁,再装入。如果是显卡硬件损坏.则需更换显卡。 2.主板BIOS芯片错误 这种情况出现的较少,但是笔者遇到多次BIOS芯片烧毁,或者刷BIOS失败后也是这种报警。 解决办法:重新刷入BIOS或者更换BIOS芯片。